请教一下各位坛友:单片机驱动12864程序一直不显示有啥问题

楼主:
如题,想请各位坛友们帮我瞅瞅,我到底哪做错了,一直都没有反应,快疯了

下附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1[]="啦啦啦啦德玛西亚";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2^5;
//sbit BF=P0^7;

void delayms(x)
{
uint i,j;
for(i=20;i>0;i--)
for(j=20;j>0;j--);
}
void bazy()
{
P0=0xff;
RS=0;
RW=1;
EN=1;
while(P0& 0x80);
delayms(5);
EN=0;

}

void w_cmd(uchar cmd)
{
bazy();
RS=0;
RW=0;
EN=1;
P0=cmd;
delayms(1);
EN=0;
}
void w_dat(uchar dat)
{
bazy();
RS=1;
RW=0;
EN=1;
P0=dat;
delayms(1);
EN=0;
}

void lcd_init()
{
w_cmd(0x30);
delayms(5);
w_cmd(0x0b);
delayms(5);
w_cmd(0x01);
}
void addr(uchar x,uchar y)
{
uchar ux,uxy;
if(1==x)
{
  ux=0x80;
}
else if(2==x)
{
  ux=0x90;
}
else if(3==x)
{
  ux=0x88;
}
else if(4==x)
{
  ux=0x98;
}
uxy=ux +y;
w_cmd(uxy);
}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delayms(5);
lcd_init();
while(1)
{
    addr(1,0);
    i=0;
    while(TAB1[i]!='\0')
    {
     w_dat (TAB1[i]);
   i++;
   delayms(5);
    }
    addr(2,0);
    i=0;
    while(TAB1[i]!='\0')
    {
     w_dat (TAB1[i]);
   i++;
   delayms(5);
    }
    addr(3,0);
    i=0;
    while(TAB1[i]!='\0')
    {
     w_dat (TAB1[i]);
   i++;
   delayms(5);
    }
    addr(4,0);
    i=0;
    while(TAB1[i]!='\0')
    {
     w_dat (TAB1[i]);
   i++;
   delayms(5);
    }

// while(1);

}

}

网友A(2018-01-08):
这个不是开发板的嘛,端口设置好了没有?这源码是1602还是12864的?

网友B:
你拧拧那个10k电位器 没准出字了对比度不对看不见 我刚弄的时候自己干过这样的傻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