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125点火器电路

楼主(2018-01-08):
这是一个摩托车125点火器电路,以前上班的附近有个修车店,125点火器大把坏的丢掉,因好奇捡一个破解下.外壳拆起来真蛋痛!

网友A(2018-03-03):
最简单的定角电路!板子用环氧树脂封装在外壳里;需要加热才能拆开!!!

网友B:
学习学习,这东西你都能拆,厉害厉害

网友C(2018-12-08):
这也能拆开啊

网友D:
怎么拆开的?

网友E:
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技术水平,或极Y的厂家生产的。目前的技术水平是有专用控制IC的,外围很少几个元件,可控制点火角度,使缸内燃气爆燃在最佳点,动力最好,然绕最干净(有要求的排放可达到欧2标准)。

网友F(2019-11-10):
看这好简洁

网友G(2020-08-01):
拆机本来就是破坏,要拆机就直接砸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