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系统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8-01-09):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题目秒表系统设计

课程名称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设计

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刘*

201517705

完成时间2017.12.22

0 前言         ------------------------------------------------------------------------------------------------3

1总体方案设计              ----------------------------------------------------------------------------------------------3

2 系统硬件设计              ----------------------------------------------------------------------------------------------4

3 软件设计                  ---------------------------------------------------------------------------------------------6

3.1软件设计概述              ----------------------------------------------------------------------------------------6

3.2程序流程图              ----------------------------------------------------------------------------------------------6

3.3程序汇编语言              ---------------------------------------------------------------------------------------7

4系统调试及结果分析              ---------------------------------------------------------------------------------------9

5结论及进一步设想              ---------------------------------------------------------------------------------------10

参考文献              ----------------------------------------------------------------------------------------------------10

课程设计体会              ---------------------------------------------------------------------------------------------10

附录1  元件清单              ---------------------------------------------------------------------------------------------11

附录2  系统电路图              --------------------------------------------------------------------------------------11

基于单片机的秒表系统设计
摘要:本设计的多功能秒表系统采用AT89C51单片机为中心器件,利用其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和记数的原理,结合显示电路、电源电路、LED数码管以及键盘电路来设计计时器。将软、硬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系统能够实现6位LED显示,显示时间为000000~999999秒,每秒自动加1。其中软件系统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包括显示程序,加减计数程序,中断,延时程序等,硬件系统利用PROTEUS强大的功能来实现,简单切易于观察,在仿真中就可以观察到实际的工作状态。
关键字:单片机;多功能秒表;设计
0 前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单片机的应用正在不断的走向深入,同时带动着传统控制检测日新月异更新。在实时检测和自动控制的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单片机往往是作为一个核心部件来使用,仅单片机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结构,以及针对具体的应用对象的软件结合,加以完善。秒表的出现,解决了传统的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和不公平性,本文就是利用AT89C51单片机与数码管设计一个简单的秒表系统。
1总体方案设计
本系统采用AT89C51单片机为中心器件,利用其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和记数的原理,结合硬件电路如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显示电路等来设计计时器,将软、硬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软件系统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包括显示程序,加减计数程序,中断,延时程序等,硬件系统利用proteus强大的功能来实现,简单切易于观察,在仿真中就可以观察到实际的工作状态。
图1  系统电路原理
2 系统硬件设计
本系统中,硬件电路主要有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显示电路,以及一些按键电路等
(1)单片机简介
本系统设计采用AT89C51单片机。
AT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闪烁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微处理器。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在微机原理中学过C-51的具体知识,这里不再详细说明)。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烁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AT89C51是一种高效的微控制器。
(2)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是系统最基本的部分,任何电路都离不开电源部分,由于三端集成稳压器件所组成的稳压电源线路简单,性能稳定,工作可靠,调整方便,已逐渐取代分立元件,在生产中被广泛采用,由于是小系统,我们采用7809电源提供+5V稳压电压。
(3)复位电路
采用上电+按键复位电路,上电后,由于电容充电,使RST持续一段高电平时间。当单片机已在运行之中时,按下复位键也能使用使RST持续一段时间的高电平,从而实现上电加开关复位的操作。这不仅能使单片机复位,而且还能使
单片机的外围芯片也同时复位。当程序出现错误时,可以随时使电路复位。

电路图如下
图2  复位电路

(4)显示电路
显示电路既可以选用液晶显示器,也可以选用数码管显示。我们采用的是数码管显示电路。用2个共阳极LED显示,LED是七段式显示器,内部有7个条形发光二极管和1个小圆点发光二极管组成,根据各管的亮暗组合成字符。
在用数码管显示时,我们有静态和动态两种选择,静态显示程序简单,显示稳定,但是占用端口比较多;动态显示所使用的端口比较少,可以节省单片机的I/O口。
在设计中,我们采用LED动态显示,用P0口驱动显示。由于P0口的输出级是开漏电路,用它驱动时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电路图如下所示:
图3 显示电路
3 软件设计3.1软件设计概述
在软件设计中,一般采用模块化的程序设计方法,它具有明显的优点。把一个多功能的复杂的程序划分为若干个简单的、功能单一的程序模块,有利于程序的设计和调试,提高了程序的阅读性和可靠性,使程序的结构层次一目了然。
各程序模块都要完成一个明确的任务,实现某个具体的功能,如:加计数、减计数、延时、快加、快减,计数和显示等,在具体需要时调用相应的模块即可。
功能描述:用6位LED数码显示"秒表",显示时间为000000-999999秒,每秒自动加1,具有开始、复位按键,
3.2程序流程图
(1)主程序:
采用分支结构,通过对按键的扫描,判断要实现什么功能,然后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2)加1程序
图6  加1程序流程图
4系统调试及结果分析

用PROTEUS将编译生成的秒表.HEX 文件下到单片机中,点击运行按相应的操作键即可看到下图的效果:

图4 仿真结果
经proteus软件仿真后,系统运行良好,结果正确。
5结论及进一步设想
根据实验要求,本次课设基本完成了设计要求,由于秒表系统并不一定仅仅局限于计时,定时等功能,还可以进行多项的扩展,可以利用AT89C51强大的扩展功能,进一步丰富秒表的功能,例如可设定计时时间,倒计时等等众多功能。单片机以其强大的功能和良好的兼容性可以更好的为我们服务,通过查阅各种资料,多了解一些单片机的有关知识,可以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  余发山主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
[2]  杨凌霄编著.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
[3]  李群芳主编.单片机原理、接口及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  陈忠平,曹巧媛等,单片机原理及接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  刘同法,陈忠平等,单片机基础与最小系统实践.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6]  吴金戌,沈庆阳,郭庭吉.8051单片机实践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  窦振中.单片机外围器件实用手册存储器分册.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8.
[8]  张靖武,周灵彬.单片机系统的Proteus设计与仿真.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9]  林志琦,郎建军,李会杰等.基于Proteus的单片机可视化软硬件仿真.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10] 李刚民,曹巧媛等.单片机原理及实用技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课程设计体会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课程设计,过程曲折可谓一语难尽。在此期间我也失落过,也曾一度热情高涨。从开始时激情高涨到最后汗水背后的复杂心情,点点滴滴无不令我回味无长。在辛苦的学习后,我顺利完成了课程设计。让我学到了以下几点:
1、将学习的理论知识通过实验融会贯通,让我对它的理解更加深刻。对程序的编译过程了解透彻。
2、本次课程设计以自己设计为主,因此培养了学习的积极性,让我能够独立去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增强我与老师同学交流沟通和合作完成任务的能力。
3、由于这次课程设计不仅设计编程方面的知识,还涉及了其它学科的知识,例如PROTEUS的基本知识。程序是用汇编语言来编写的,这次课程设计让我在编程能力方面得到了提高。
4、由于水平有限,实验程序运行有一定的限制,以后会加强改进。
总之,通过这次课程设计,不仅加深了我对单片机理论方面的理解,将理论更好的运用的实践方面,而且锻炼了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培养了坚强的毅力和做事的耐心和细心,认识合作的重要性,虽然程序可能有一定的浪费资源,且较罗嗦,但这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提高,还希望老师能够多多指导,促进我不断的进步。
附录1  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型号
数量
单片机
AT89C51
1
发光LED
7SEG-MPX6-CC
1
开关
BUTTON
2
电阻
RES
2

附录2  系统电路图

    SHUCHU           EQU    P2               ;定义P0口为输出口
    PIANXUAN      EQU    P1        ;定义P2口为片选口
    MIAO          EQU    30H
FEN           EQU    31H
MIAO0         EQU    32H
SHUZI    EQU    33H
C_0           BIT    20H.0
;======================系统程序开始==============================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3H
       LJMP  ON_OFF
         ORG   0BH
        LJMP  T0_1
        ORG   13H
        LJMP  RESET
        ORG   30H
   START:
           CALL   INIT
      SETB   C_0
      MOV    MIAO,#00
      MOV    MIAO0,#00
      MOV    FEN,#00
      MOV    DPTR,#TAB
      MOV     R2,#5
MAIN:
         JNB    C_0,$
      CLR    C_0
   LL:   CALL   DISPLAY
         CALL   SHIJIAN
      JMP    MAIN
      SHIJIAN:
     DJNZ    R2,TIAOCHU
     MOV     R2,#5
      INC     MIAO0
     MOV     R3,MIAO0
     CJNE    R3,#100,TIAOCHU
     MOV     MIAO0,#00
     INC     MIAO
     MOV     R3,MIAO
     CJNE    R3,#60,TIAOCHU
     MOV     MIAO,#00
     INC     FEN
     MOV     R3,FEN
     CJNE    R3,#60,TIAOCHU
     MOV     FEN,#00
   TIAOCHU:RET
       DISPLAY:MOV   SHUZI,MIAO0
           CALL  JISUAN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十位
     MOV   PIANXUAN,#10H    ;片选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个位
     MOV   PIANXUAN,#20H    ;片选
     CALL  DELAY            ;延时
     MOV   PIANXUAN,#00H
     MOV   SHUZI,MIAO
           CALL  JISUAN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十位
     MOV   PIANXUAN,#04H    ;片选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个位
     MOV   PIANXUAN,#08H    ;片选
     CALL  DELAY            ;延时
     MOV   PIANXUAN,#00H
     MOV   SHUZI,FEN
     CALL  JISUAN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十位
     MOV   PIANXUAN,#01H    ;片选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个位
     MOV   PIANXUAN,#02H    ;片选
     CALL  DELAY            ;延时
     MOV   PIANXUAN,#00H
               RET
          JISUAN:MOV   A,SHUZI      ;数据放在A中
     MOV   B,#10        ;除数放在B中
     DIV   AB           ;商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
     RET
            RESET:PUSH ACC
         MOV   30H,#00H
            MOV   3H,#00H
      MOV   32H,#00H
      CALL  DELAY
      POP   ACC
      RETI
          ON_OFF:CPL    TR0
           CALL   DELAY
     RETI
   T0_1:MOV    TL0,50H          ;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51H
        SETB   C_0            ;定时标志位清0
     RETI
            INIT:MOV    TMOD,#0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含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