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直流调速电机

楼主(2018-01-09):
温度控制直流调速电机,18B20温度检测程序好了,直流调速电机程序也好了,合起来就不行了,温度检测时,电机出现停顿感,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两个程序都放在main函数里了?建议把调速的程序放到定时器中断里

楼主:
都放在main函数里,只能执行第一个函数,第二个函数就不执行了啊,要莫显示,要莫就电机转,不能同时。

网友B:
只要你努力,都可以的,网上的学习资料,图书馆的学习资料很多的

网友C:
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 轻量级的。多任务效果很好   C51和AVR网上都有例子。

网友D:
电机控制用中断执行,,因为18B20高精度转换时需要耗时 500ms左右把温度采集放到主程序中执行,,,如果用UCOS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话,两个任务中分开执行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放在main函数里,只能执行第一个函数,第二个函数就不执行了啊,要莫显示,要莫就电机转,不能同时。

向上面说的,把一个程序放到中断里,比如定时器中断,设置定时器10ms中断一次,这样,单片机每10ms就执行一次中断里的程序

网友E(2018-04-02):
是不是 时间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