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密码锁 有点病急乱投医

楼主(2018-01-09):
想设计一个电子密码锁,在锁开的状态下输入密码,设置的密码共4位,用数据开关K1~K10分别代表数字1、2、…、9、0,输入的密码用数码管显示,最后输入的密码显示在最右边的数码管上,即每输入一位数,密码在数码管上的显示左移一位。可删除输入的数字,删除的是最后输入的数字,每删除一位,密码在数码管的显示右移一位,并在左边空出的位上补充“0”。用一位输出电平的状态代表锁的开闭状态。为保证密码锁主人能打开密码锁,设置一个万能密码,在忘记密码时使用。会的可以留言 我可以付费的 谢谢各位大大 有点病急乱投医

网友A:
论坛的单片机DIY制作版块就有51单片机密码锁的例子。 不过针对你的要求还需要修改下显示方式和加个万能密码。

网友B:
不知你是只要软件还是要成品?
按你这个要求不难做到,就是4位数字密码太简单,只有10000种组合,比较容易破解。万能密钥倒是可以用特殊操键方法提高输入难度(按说明操键不难)解决。

网友C: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我的电子密码锁功能比网上的好多了,你可以Proteus仿真核查。
⑴ 电路设计    …
⑵ 功能设计    …
⑶ 程序设计    …
⑷ Proteus仿真    …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单片机DIY制作版块就有51单片机密码锁的例子。 不过针对你的要求还需要修改下显示方式和加个万能密码 ...

我翻了好几天了 我发现论坛里普遍较复杂而且很多我没懂  这个要求仅仅是四位外加万能密码 我看了一下显示方式我觉得我这个题目十分奇怪并不知道怎么编写 万能密码到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只要软件还是要成品?
按你这个要求不难做到,就是4位数字密码太简单,只有10000种组合,比较容易 ...

只要电路图就可以了 4位可以做到 这个显示方式有点奇葩 万能密码是要在开头就列出这个密码可以开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我的电子密码锁功能比网上的好多了,你可以Proteus仿真核查。⑴ 电路设计    …

你居然八位 我这个设计还确实只要4位 很奇葩 而且不需要警报  不过你这个初始密码确实给了我一条思路 万能密码就可以是初始密码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居然八位 我这个设计还确实只要4位 很奇葩 而且不需要警报  不过你这个初始密码确实给了我一条思路 万 ...

仿真操作了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