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IC+MMA8451完整代码

楼主(2018-01-09):
IIC驱动MMA8451通过串口发送显示数据

5V 3.3V连一个就可以了。

SA0确定地址,接地。

SCl,SDA肯定要连。

以内接上拉电阻。

/******************** (C) COPYRIGHT 2011 野火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I2C MMA8451测试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2c_MMA8451.h"

int MMA_Data_Buffer[3];        //定义加速度计的数据缓冲区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int main(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为 72M */
    SystemInit();
        /* I2C 外设MMA8451初始化 */
        I2C_MMA8451_Init();
        I2C_MMA8451_XYZ( MMA_Data_Buffer );   //将数据寄存器转换的结果存放到数据缓冲区
        while(1);

}

网友A(2020-07-02):
你好,请问这是野火的哪一款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