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实现用串口代替按键修改当前时间?

楼主(2018-01-09):
    //我的这个程序怎么实现用串口代替按键修改当前时间???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定义1602液晶rs端
    sbit rw=P2^6;          //定义1602液晶rw端
    sbit lcden=P2^7;      //定义1602液晶lcden端
    sbit s2=P3^2;          //定义功能键
    sbit s3=P3^3;          //定义增大键
    sbit s4=P3^4;          //定义减小键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18-1-7MON ";       //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
    //Read_BursRam(&Read_Flag,1);
    //if(Read_Flag!= 1)
    //{
    // Write_Data(0x90,0xaa);
    // Write_BurstClock(Cur_Time);
    // Write_BurstRam(&Clock_Flag,1);
    // Write_Data(0x8e,0x80);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函数
    {
        rs=0;
        lcden=0;
        P0=com;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lcden=0;
        rw=0;
        write_com(0x38);             //初始化1602液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20);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s2==0)
        {
            delay(20);
            if(s2==0)            //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1num++;        //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2);        //确认释放
                if(s1num==1)    //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0);      //功能键作用在秒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
                if(s1num==2)             //第二次被按下时在分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第三次被按下时在时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第四次被按下,清零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启动定时器时钟开始走
                }
            }
            if(s1num!=0)                  //当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大键减小键才可以发挥作用
            {
                if(s3==0)
                {
                    delay(20);
                    if(s3==0)              //增大键被按下
                    {
                        while(!s2);          //按键释放
                        if(s1num==1)      //若功能键第一次被按下
                        {
                            miao++;           //秒加一
                            if(miao==60)   //秒满60后清零
                                miao=0;
                            write_sfm(10,miao);      //每调节一次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4==0)
                {
                    delay(20);
                    if(s4==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调整秒减一
                            if(miao==-1)      //减到负数则重新设置为59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
    //    Ds1302Init();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18)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网友A:
简单的给你改了一下,未经实物验证,只是抛砖引玉。
初始化程序改了定时器设置,增加了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生器
main函数里增加了查询接收串口数据功能
按键扫描函数的内容基本不变,把读键改成了读串口收到的数据(只有02/03/04有效)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定义1602液晶rs端
sbit rw=P2^6;          //定义1602液晶rw端
sbit lcden=P2^7;      //定义1602液晶lcden端
//sbit s2=P3^2;          //定义功能键
//sbit s3=P3^3;          //定义增大键
//sbit s4=P3^4;          //定义减小键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18-1-7MON ";       //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
uchar key=0;//保存串口收到的数据(键值)
//Read_BursRam(&Read_Flag,1);
//if(Read_Flag!= 1)
//{
// Write_Data(0x90,0xaa);
// Write_BurstClock(Cur_Time);
// Write_BurstRam(&Clock_Flag,1);
// Write_Data(0x8e,0x80);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函数
{
    rs=0;
    lcden=0;
    P0=com;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lcden=0;
    rw=0;
    write_com(0x38);             //初始化1602液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20);
        }
//定时器按晶振频率11.0592MHz设置
        TMOD=0x21;//设置定时器0模式1、定时器1模式2
//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0装初值
//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0装初值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50ms
        TH1=0xfd;//定时器1自动装载、波特率9600
        TL1=0xfd;//定时器1自动装载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TR1=1;        //开定时器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2)
        {
                s1num++;        //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if(s1num==1)    //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0);      //功能键作用在秒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key=0;//响应后及时清0,防止重复响应
        }
        if(s1num==2)             //第二次被按下时在分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第三次被按下时在时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第四次被按下,清零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启动定时器时钟开始走
        }
        if(s1num!=0)                  //当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大键减小键才可以发挥作用
        {
                if(key==3)
                {
                        if(s1num==1)      //若功能键第一次被按下
                        {
                                miao++;           //秒加一
                                if(miao==60)   //秒满60后清零
                                        miao=0;
                                write_sfm(10,miao);      //每调节一次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key=0;//响应后及时清0,防止重复响应
                }
                if(key==4)
                {
                        if(s1num==1)
                        {
                                miao--;              //调整秒减一
                                if(miao==-1)      //减到负数则重新设置为59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key=0;//响应后及时清0,防止重复响应
                }
        }
}
void main()
{
        //Ds1302Init();
        init();
        while(1)
        {
                if(RI==1)                //查询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
                        EA=0;    //关总中断,防止干扰串口通讯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key=SBUF;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SBUF=key;        //将收到的数据发送串口助手验证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A=1;    //开总中断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        TH0=(65536-50000)/256;        //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        TL0=(65536-50000)%256;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50ms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给你改了一下,未经实物验证,只是抛砖引玉。
初始化程序改了定时器设置,增加了定时器1作波特率发 ...

谢谢,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