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汇编,显示T2定时器的字符没有定义

楼主(2018-01-09):
用的keil汇编,显示T2的字符没有定义,怎么搞……

网友A:
你就把这点东西贴出来怎么帮你?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51的没有T2,52的才有。另外即便使用52的MCU,也要有#include <reg52.inc>(有定义比51多出的东西如:T2)
有时可能还要加上一句         $NOMOD51     用来屏蔽掉默认引用的reg51.inc
在程序的开始加上:
          $NOMOD51
          #include <reg52.inc>

网友B:
可以加三个定义语句定义一下即可。用EQU,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