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程序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1-09):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reg51.h"
#include"ADC.h"

sbit         AD_SCLK        =    P1^3;
sbit     AD_CS                =         P1^4;
sbit         AD_DIN                =    P1^0;
sbit         AD_DOUT        =    P1^1;
sbit         AD_DRDY        =    P1^2;

#define Delay2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名称:void AD7705_Write_Reg(uchar Data_byte);
功能:写AD7705寄存器
指令:无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AD7705_Write_Reg(UINT8 Data_byte)
{
        UINT8 i;
        AD_CS=0;
        Delay2us()
        AD_SCLK = 0;
          Delay2us()
        for(i = 0; i < 8; i++)
        {
                AD_SCLK = 0;
                  if(Data_byte & 0x80)AD_DIN = 1;
                else
                        AD_DIN = 0;

                  Delay2us()
                  AD_SCLK = 1;

          Data_byte <<= 1;
        }
          Delay2us()

        AD_CS=1;
}
/******************************************************************
名称:uchar AD7705_Read_Reg();
功能:读AD7705寄存器
指令:无
调用:无
返回:Data_read
/******************************************************************/
UINT8 AD7705_Read_Reg(void)
{
        UINT8 i,Data_read;
        UINT16 j;
        AD_SCLK = 1;
        Delay2us()
        AD_DRDY=1;
        for(j=0;j<10000;j++)if(AD_DRDY)break;

        Delay2us()
        AD_CS=0;
        for(i = 0; i < 8; i++)
        {
             AD_SCLK = 0;
             Delay2us()

                  Data_read <<= 1;
                AD_SCLK = 1;
                if(AD_DOUT)
                                  Data_read = Data_read|0x01;
                else
                                Data_read = Data_read&0xfe;
                  Delay2us()

            Delay2us()
        }
           Delay2us()

          AD_DRDY = 1;
        AD_CS=1;
          return(Data_read);
}
//===================================================================

//===================================================================
void AD7705_Start(UINT8 temp )
{
          if(temp==1)
        {
                AD7705_Write_Reg(0x21);        //选择时钟寄存器,写寄存器,正常模式
                AD7705_Write_Reg(0x08);        //时钟寄存器,二分频,主频2.4576MHz,所以CLK=0;
                AD7705_Write_Reg(0x11);        //选择设置寄存器,写寄存器,正常模式
                  AD7705_Write_Reg(0x70);        //自校准,增益为1,单极性
        }
        else
        {
                AD7705_Write_Reg(0x20);        //选择时钟寄存器,写寄存器,正常模式
                AD7705_Write_Reg(0x08);        //时钟寄存器,二分频,主频2.4576MHz,所以CLK=0;

                AD7705_Write_Reg(0x10);        //选择设置寄存器,写寄存器,正常模式
                  AD7705_Write_Reg(0x78);        //自校准,增益为1,单极性
        }
}
//====================================================================================
void AD7705_Reset(UINT8 temp)
{
        UINT8 i;
        AD_DIN=1;
        for(i=1;i<=50;i++)
        {
                Delay2us()
                AD_SCLK = !AD_SCLK;
                Delay2us()
        }
        AD7705_Start(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