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模拟数据采集器仿真与程序

楼主:
模拟数据采集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模拟数据采集器*/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put P1
#define TT P0
#define         c  0.01 //设置一阶惯性数字滤波值//
sbit START=P3^4;
sbit CLK=P3^5;
sbit OE=P3^6;
sbit EOC=P3^7;
sbit E=P3^0;
sbit AA=P3^1;
sbit BB=P3^2;
sbit CC=P3^3;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P07=P0^7;
uchar t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0-9//
uchar a,b;
void delay1();

void display(uint temp1);
/*******延时1*******/
void delay1(void)
{
  for(a=248;a>0;a--);
    for(b=248;b>0;b--);
}
/*******延时2*******/
void delay2()
{
  int i;
  for(i=1000;i>0;i--);
}
/*void delay3()
{
int j;
for(j=5000;j>0;j--);
}
/***延时3*****/

/******A/D转换程序*******/

uchar AD()
{

uchar date;
if(!EOC)
{
START=1;
START=0;
}
while(!EOC);
START=1;
START=0;
date=input;
return date;
}
char date;
char new_date;

char filter()
{
char new_date;

return 0.01*date+(1-0.01)*new_date;
}

/*******加地址,选择模拟通道*******/
void get_add(uchar add)
{
  CC=add/4;
  BB=add%4/2;
  AA=add%2;
  delay2();
}
/*******动态扫描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p1)
{
  uint aa,bb,cc,dd;

  aa=temp1%10;
  temp1/=10;
  bb=temp1%10;
  temp1/=10;
  cc=temp1%10;
  dd=temp1/10;

  P2=0xf1;
  P0=t1[dd];
   delay2();

  P2=0xf2;
  P0=t1[cc];
    delay2();

  P2=0xf4;
  P0=t1[bb]&0X7F;
   delay2();

  P2=0xf8;
  P0=t1[aa];
   delay2();

}
/*******电压显示转温度显示函数*******/
void c_u(float aa)
{
   uchar i;
  aa=aa*15.4*5*10/255;
  for(i=0;i<10;i++)
  display(aa);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rr,tt;
  bit  temp=0;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在2模式
  TR0=1;// 定时器0启动控制位
  ET0=1; //定时器0的中断允许开关
  IT0=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选择位,为1边沿触发
  EX0=1;//允许外部中断0申请中断
  EA=1;
  tt=0;
  while(1)
  {
   if(!K2)
   {
     while(!K2);
         temp=~temp;
         }
  if(temp)
  {
    get_add(tt);
        AD();
        rr=input;
        filter();//一阶惯性数字滤波
        c_u(rr);
   if(!K1)
   {
     while(!K1);
     tt++;
     tt=tt%8;
        }
        }
        if(!temp)
……………………

网友A(2024-03-23):
请问下面那个计数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楼主可以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