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温度同时在数码管上显示,K4按键切换模式

楼主(2018-01-09):
此代码也可添加闹钟模式。初学者们可以学习一下

  1. /**************************************************************************************
  2.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3.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4.                         检测的温度值,
  5. 注意事项:
  6. ***************************************************************************************/

  7.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8. #include"temp.h"
  9. #include"ds1302.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sbit shangwu=P2^7;
sbit xiawu=P2^6;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shangxiawu
* 函数功能                   : 上午下午判断函数,上午led D8亮,下午led D7 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hangxiawu()
{

                         if((TIME[2]>=0) && (TIME[2]<12))
                {
                  shangwu=0;
                  xiawu=1;
                }
                    else if((TIME[2]>=12) && (TIME[2]<24))
                    {
                         shangwu=1;
                     xiawu=0;
                        }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1()
* 函数功能                   : 时间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1()
{

    DisplayData[1]=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2]&0x0f]|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5] = smgduan[TIME[1]&0x0f]| 0x8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
* 函数名         :DigDisplay1()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1()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K4shizhong
* 函数功能                   : 按下k4进入时钟功能
*******************************************************************************/
void K4shizhong()
{
    u8 i;
        if(K4==0)
                {

        //           Ds1302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if(K1==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TIME[2]++;

                                        if((TIME[2]&0x0f)>9)                                         //换成BCD码。
                                        {
                                                TIME[2]=TIME[2]+6;
                                        }

                                        if(TIME[2]>=0x24)
                                        {
                                        TIME[2]=0;
                                        }
                                        Ds1302Init();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else if(K2==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TIME[1]++;
                                        if(TIME[1]>=0x60)
                                        {
                                        TIME[1]=0;
                                        }
                                        if((TIME[1]&0x0f)>9)                                         //换成BCD码。
                                        {
                                                TIME[1]=TIME[1]+6;
                                        }

                                        Ds1302Init();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else if(K3==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TIME[0]++;
                                        if((TIME[0]&0x0f)>9)                                         //换成BCD码。
                                        {
                                                TIME[0]=TIME[0]+6;
                                        }
                                        if(TIME[0]>=0x60)
                                        {
                                        TIME[0]=0;
                                        }

                                        Ds1302Init();
                                }
              while((i<50)&&(K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datapros1();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1();//数码管显示函数
                Timer1Init(); //定时中断
                shangxiawu();//上下午判断函数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K4shizhong();//按下k4键进入时钟模式

        }

}

……………………

网友A(2018-09-16):
谢谢楼主    正在学习单片机   很有用

网友B(2019-11-08):
很有用,对于初学者来说算比较易懂的了

网友C:
有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