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常见基础问题总结

楼主(2018-01-09):
一、示波器不能启动?
    1、首先检查电源线、插线板是否完好,检查电源开关是否全部打开

二、采集信号时,屏幕未出现信号波形?
    1、检查探头是否正常接在信号连接线上。
    2、检查信号连接线是否正常接在BNC(即通道连接器)上。
    3、检查探头是否与待测物正常连接。
    4、检查待测物是否有信号产生(可将有信号产生的通道与有问题的通道接在一起来确定问题所在)。
    5、再重新采集信号一次。
    6、查看示波器的触发方式与触发模式是否已经正确设置。

三、有波形显示,但是不能稳定下来
    1、检查触发面板的信源通道是否与实际使用的信号通道相符。
    2、手动调节LEVEL触发旋钮,观察波形是否稳定。
    3、使用AUTO自动调节波形,观察波形是否稳定。
    4、调节时基,排除假波干扰。

四、示波器测量幅值不准
    1、检查信源幅值的单位,示波器自动测量的幅值为Vpp,即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用户通常容易与Vrms混淆,即有效值。例如我们常说的市电为220Vrms,但其Vpp超过了600V。
    2、示波器不是精确测量工具,在纵轴上按使用芯片的位数会存在一定的量化误差。

五、用观察高频信号失真较大

    1、测量信号越接近示波器带宽上限,失真越大,通常来说用带宽≥信号带宽五倍的示波器去测量可以得到失真很小的信号。
    2、示波器探头选择不当会导致看到的波形失真,首先探头带宽要大于信号带宽,最好也是≥信号带宽的5倍,其次,探头如果分为两个档位的话,两个档位的带宽不相同,1X档位带宽通常是6MHz-10MHz,10X档位是探头规格写的最大带宽。

六、测量小信号波形受干扰太大

    1、有些最小可以测到毫伏级别信号,并在最低的500uV/div档位自动开启带宽限制功能,有效滤除高频杂波。
    2、将夹子接到信号的参考地上,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因为示波器与测量信号因为参考地电位差异导致的波形显示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