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应用中遇到一个怪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左边和右边都是用TL431+PC817的组合,但接法有很小的差别:左边,431的配置电阻R5的上端接在817的下面,接好后,用电压表测量431的稳压值很稳定。如果用右边的接法,431的配置电阻R3接V1,再测量431的电压,发现根本不能稳压,电压表数字不停地跳动,好像一直降低到1.98v才稳定下来。如果R3是可调电阻,则稍微一动可调,电压表数字又会不断跳动,总是在接近1.98V或最高电压才稳定,而不能在中间的某个数值上稳定。先说明,上述实验时,V1是绝对稳定的,正因如此,数字跳动才令人费解。
     当然,看431的手册,左边的接法是手册上推荐的。但右边的接法是很多电源都采用的,用来采样输出电压变化。再说,V1又是稳定的,不知道为何431总是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