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程序与实物图

楼主(2018-01-09):
数字温度计实物图: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lcden=P2^1;         //液晶使能端
  sbit DATA=P3^7;         //ds18b20接口
  uchar FLAG_DIS=0;
  uchar bai_18b20,shi_18b20,ge_18b20,num;//定义变量
  bit flag_Negative_number;//负数标志
  uchar code table[]="temperature";

  /****一毫秒定时*****/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液晶写命令****/
        void write_lcd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_ms(1);
                        lcden=1;
                        delay_ms(1);
                        lcden=0;
                }

        /****液晶写数据*******/
        void write_lcd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_ms(1);
                 lcden=1;
             delay_ms(1);
                 lcden=0;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write_lcd_com(0x38);
   write_lcd_com(0x0c);
   write_lcd_com(0x06);
   write_lcd_com(0x01);
   }

   /*****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b20
{
          uchar x=0;
          DATA=1;         //DQ复位
          delay(10);      //稍作延时
          DATA=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ATA=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作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温度传感器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ATA=0;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1;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温度传感器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ATA=0;
              DATA=dat&0x01;
            delay(10);
                DATA=1;
            dat>>=1;
          }
          delay(8);
}

/********读取温度传感器************/
int ReadTemperature(viod)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是温度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低8位
      t=b;
          t<<=8;
          t=t|a;              //两个字节合成一个整形变量
          if(b&0x80)
          {
                  t=~t+1;
                  flag_Negative_number=1;
          }
          else
          {flag_Negative_number=0;}

          tt=t*0.0625;//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tt*10+0.5;//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现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t);
}

/******液晶显示温度*********/
void dis_DS18B20(void)
        {
        int temp;
        temp=ReadTemperature();    //读温度
        bai_18b20=temp%1000/100;   //显示十位
    shi_18b20=temp%100/10;     //显示个位
        ge_18b20=temp%10;          //显示十分位
  if(flag_Negative_number)     //负数
    {
          if(bai_18b20==0)//十位为 0,则不显示十位
          {
                  write_lcd_com(0x80+0x40);
                write_lcd_date(0x2D);
                  write_lcd_date(0x30+shi_18b20);
                write_lcd_date(0x30+ge_18b20);
                write_lcd_date(0xDF);
                write_lcd_date(0x43);
          }
          else
          {
                  write_lcd_com(0x80+0x40);
                write_lcd_date(0x2D);
                  write_lcd_date(0x30+bai_18b20);
                write_lcd_date(0x30+shi_18b20);
                write_lcd_date(0xDF);
                write_lcd_date(0x43);
          }
        }
         else //正数
        {
         if(bai_18b20==0)      //十位为0.则不显示
         {
            write_lcd_com(0x80+0x40);
                  write_lcd_date(0x30+shi_18b20);
                write_lcd_date(0x2E);
                write_lcd_date(0x30+ge_18b20);
                write_lcd_date(0xDF);
                write_lcd_date(0x43);
         }
         else
         {
            write_lcd_com(0x80+0x40);
                  write_lcd_date(0x30+bai_18b20);
                write_lcd_date(0x30+shi_18b20);
                write_lcd_date(0x2E);
                write_lcd_date(0x30+ge_18b20);
                write_lcd_date(0xDF);
                write_lcd_date(0x43);
         }
        }
}

        void main()
        {
        lcd_init();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开启中断
        write_lcd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lcd_date(table[num]);
……………………

新建 Microsoft Word 97 - 2003

网友A(2018-04-07):
真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