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控制sg90舵机

楼主(2018-01-09):
为什么我写的单片机控制舵机转动固定角度;求大佬指点下,谢谢。
#include<reg52.h>
sbit SEV_PWM = P0^0;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initTimer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SEV_count = 15;
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main()
{
        EA=1;
         initTimer0();
                  ConfigUART(9600);
        while(1)
        {
                switch(command)
    {
         case 'f':
        {

             SEV_count++;
            if(SEV_count >= 25)
            {
                SEV_count = 25;
            }

                            count=0;

            break;
        }
        case 'g':
        {

             SEV_count--;
            if(SEV_count <=5)
            {
                SEV_count = 5;
            }

                                        count=0;

            break;
        }

        case 'k':
        {

            SEV_count = 15;
                                                                count=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void initTimer0()
{
  TMOD=0X01;
         TH0 = 0xff;
   TL0 = 0xa3;
   ET0 = 1;
   TR0 = 1;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
    ES  = 1;
    TR1 = 1;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ff;   //????0.1ms
    TL0 = 0xa3;

    if(count >= SEV_count) //???????
    {

        SEV_PWM = 1;
    }
    else
    {
        SEV_PWM = 0;
    }

   count++;
    if (count >= 200)
    {
        count = 0;
    }

}

void uart_se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command= SBUF;

                }

    if(TI)
                {
                        TI=0;

                }

}

网友A:
第一:你的舵机接在P0口,有上拉电阻没?
第二:好像控制舵机的占空比不对啊,“占”太多了。
例如:转动45度时,高电平20,则低电平要380(相同比例,周期20ms,占的时间0~2.5ms)。
         转动90度时,高电平30,则低电平要3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的舵机接在P0口,有上拉电阻没?
第二:好像控制舵机的占空比不对啊,“占”太多了。
例如:转动 ...

周期20ms,占的时间0~2.5ms,定时器0.1ms,转动90度应该不是高电平1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