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去识别三角锥,正方体,圆柱体等物体呢?

楼主(2018-01-10):
关于单片机实现图像识别,怎么用单片机去识别三角锥,正方体,圆柱体等物体呢?

网友A:
这个肯定要转换成颜色点之类的,对转换成点以后的数据建立具有特殊特征的模型,去用算法去筛选,大致是这么个思路,,还要看是实际应用中的识别还是单纯概念性的识别这三种,实际应用中角度不同 转换成二维图片格式差别很大的……大致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