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输入显示实验报告

楼主(2018-01-10):
51矩阵键盘输入显示实验报告
一、实验目的
1.掌握MCS-51单片机扩展矩阵键盘与数码显示的方法
2. 掌握矩阵键盘输入程序的编写方法
、实验仪器设备及器材
1.求是公司单片机实验设备一台;  2.PC机一台;   3. 8P扁平接线3根。
、实验接线
1、键盘接线原理图
2、具体接线
P0口接数码管的段码口,P2口接数码管的位码口,P3口接4*4矩阵键盘
、实验内容及步骤
编写程序:
开机稳定显示准备符 Pxyz - m n - ,xyz用班级号取代,mn用学号取代,当按键按下时,在数码管最后一位显示与按键对应的键值0~F,其它显示位不变。
实验步骤 (实验前程序要设计编写完成,事先输入 .ASM 源文件,存入U盘,实验时带去)
1、按实验要求先连接插接线;
2、打开Keil uVision4软件,建立工程,输入汇编语言源程序(或打开已有 . ASM源文件)、编辑、编译程序,生成 .Hex文件;
3、打开STC-ISP 下载程序,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运行,如有错误,回到第二步修改,生成新的 .Hex文件;下载运行,直至正确。
五、实验报告
1、实验要求
2、硬件原理图
3、程序流程图与具体程序
4、调试过程出现主要问题与解决方法
5、程序运行结果及分析

本程序功能:开机显示 P - - - - - - -;按矩阵键盘第一行四个键后,最右一位显示与键盘标记对应的键值(0、1、2、3)。
说明:请按实验五指导书要求补充完善程序完成实验内容;
      也可以不受此参考程序限制,完全自己独立编写程序完成实验五要求。

单片机汇编源码: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mov 70H, #10H
                    mov 71H, #11H
                    mov 72h, #11h
                    mov 73h, #11h
                    mov 74h, #11h
                    mov 75H, #11H
mov 76H, #11H
mov 77H, #11H
acall dis
loop6:acall jsm
acall dis
ajmp loop6
jsm:nop
loop0:mov p3,#0feh
mov a,p3
cjne a,#0eeh,loop1
ajmp loop40
loop1:cjne a,#0deh,loop2
ajmp loop41
loop2:cjne a,#0beh,loop3
ajmp loop42
loop3:cjne a,#7eh,loop5
ajmp loop43
loop40:mov 77h,#00h
ajmp loop5
loop41: mov 77h,#01h
ajmp loop5
loop42:mov 77h,#02h
ajmp loop5
loop43:mov 77h,#03h
loop5:ret
DIS:    MOV R0, #77H
        MOV R2, #7fH
        MOV A, R2
LP0: MOV P2,A
           MOV DPTR, #TABLE
           MOV A, @R0
           MOVC  A, @A+DPTR
           MOV P0, A
           ACALL  D2MS
           DEC  R0
           MOV A, R2
               JNB  Acc.0,LP1
               RR  A
               MOV R2, A
               AJMP  LP0
…………

完整资料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039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