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总线接口学生实验报告

楼主(2018-01-10):
(理工类)

课程名称:专业班级:
学生学号:学生姓名:
所属院部:指导教师:
20——20学年          第学期
金陵科技学院教务处制

实验项目名称:实验学时:

同组学生姓名:实验地点:

实验日期:实验成绩:

批改教师:批改时间: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1、进一步熟练Keil uVision3的项目文件创建、编译、运行和软件仿真的基本操作方法;
2、巩固程序调试的方法;
3、掌握单总线的工作原理;
4、掌握单总线器件18B20温度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5、掌握对采集数据后续处理方法;
实验任务:编写程序,实时(定时器0中断每隔0.5s)采集单总线温度传感器18B20的数据,能单独显示温度。显示格式要求如下:
当温度高于或低于上、下限值时继电器吸合灯亮,蜂鸣器鸣叫报警。可自行修改上下限值。

二、实验仪器和设备

单片机编译软件Keil uVision3,计算机,USB下载线,CT107D单片机综合开发平台

三、实验过程

目前,温度测量方法很多,温度传感器也非常普遍。本实验是基于DS18B20芯片的“一线式”温度传感器。该传感器只需占用微处理器的一个普通端口, 独特的单线接口仅需一个端口引脚进行通讯,并且多个传感器可以并联在一起使用,适用于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节约了大量系统资源。
主机(单片机)使用时间隙(time slots)来读写DSl8B20 的数据位和写命令字的位。
(1)初始化
主机总线t0 时刻发送一复位脉冲(最短为480us 的低电平信号) 接着在t1时刻释放总线并进入接收状态。DSl820 在检测到总线的上升沿之后等待15-60us 接着DS1820 在t2 时刻发出存在脉冲(低电平持续60-240 us)
(2)写时间隙
  •        当主机总线 t0 时刻从高拉至低电平时就产生写时间隙;
  •        从 t0时刻开始15us 之内应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总线上DSl820 在t0后15-60us 间对总线采样若低电平写入的位是0;若高电平写入的位是1 。
  •        连续写2 位间的间隙应大于1us
(3)读时间隙
见图,主机总线t0时刻从高拉至低电平时总线只须保持低电平1us 之后,单片机将总线拉高,释放总线以产生读时间隙。读时间隙在t1 时刻后t2 时刻前有效, t2距t0为15us。也就是说t2时刻前主机必须完成读位。每次读周期至少 60us,两次读之间至少隔1us。
存储器操作指令
发送CC:跳过ROM命令
发送44: 启动温度变换
发送BE: 读暂存存储器
数据格式
DS18B20,用12位存储温度,S为符号位:
正温度S全部为0;
负温度S全部为1,数据为二进制补码;

使用buzz=0;relay=0;ULN2003_Latch();命令即可实现当温度超过上下限制时,继电器吸合灯亮,蜂鸣器响。

当动态扫描在while(1)中扫描时,数码管显示的只会闪动,当在循环后面扫描时,数码管才不闪动。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1.请用c语言写出全部程序,并编译,调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8b20.h"

sbit DQ = P1^4;

//延时函数

void delay2us(unsigned char t)              //2us

{

  while(t--);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initflag = 0;

  DQ = 1;

  delay2us(1);

  DQ = 0;

  delay2us(250);  // 延时大于480us

  DQ = 1;

  delay2us(10);   // 15us<waits<80us

  initflag = DQ;  // initflag等于1初始化失败

  delay2us(40);                //< 60us<presebcepulse<240us

  return initflag;

}

//通过单总线向从器件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1;

              _nop_();

              DQ = 0;

    DQ = byt&0x01;

    delay2us(15);

    DQ = 1;

    byt >>= 1;

  }

  delay2us(5);

}

//通过单总线从从器件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

  for(i=0;i<8;i++)

  {

    DQ = 0;                // 拉低开始读时间隙

    byt >>= 1;

    DQ = 1;                //单片机释放总线

    if(DQ)                //18b20有效数据出现

       byt |= 0x80;

              delay2us(30);

  }

  return byt;

}

//温度转换、读取及数据处理器函数

unsigned char r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low,high;

  char temp;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读取寄存器

  low = ReadOneChar();  //低字节

  high = ReadOneChar(); //高字节

  temp = high<<4;

  temp += ((low&0xf0)>>4);

  return temp;

}

#include<reg5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Uln2003.h"//用来关掉烦人的蜂鸣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uzz = P0^4;

sbit relay = P0^6;

uchar disData[]={2,0,10,1,0,10,0,0};

uchar times=0;

uchar temperature;

bit OneSecFlag=0;

void main(void)

{

      //消除蜂鸣器叫声

   buzz=0;

   relay=0;

   ULN2003_Latch();

   Init_timer0();

   while(1)

   {

                 if(OneSecFlag)

                 {

       temperature=rd_temperature();

       disData[6]=temperature / 10;

       disData[7]=temperature % 10;

                 OneSecFlag = 0;

                 if(temperature<10||temperature>20)

                 {

                      buzz=1;

            relay=1;

            ULN2003_Latch();

                 }

                 else

                                          {

                                                        buzz=0;

                relay=0;

                ULN2003_Latch();

                                          }

     }

     display(disData); //也可以在这里动态扫描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s++;

//中断扫描数码管显示,也可以放在while(1)中

if(times == 10)//0.5s

   {

times=0;

                 OneSecFlag = 1;

   }

}

2.思考若要显示小数点后面2位,数据该如何处理? 写出数据处理部分程序片段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f7,0x7f};

uchar disData[]={0,0,0,0,0,13,0,0};

void main(void)

{

      //消除蜂鸣器叫声

   buzz=0;

   relay=0;

   ULN2003_Latch();

   Init_timer0();

   while(1)

   {

     display(disData);//中断扫描数码管显示,也可以放在while(1)中

                 if(OneSecFlag)

                 {

       temperature=rd_temperature();

disData[3]=temperature /1000;

disData[4]=temperature %1000/100;

disData[6]=temperature %100/10

disData[7=temperature/10

OneSecFlag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