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很好的LCD12864菜单程序,图文显示(单片机信号发生器项目)

楼主(2018-01-10):
给大家分享一个写得很好的lcd12864液晶屏的源程序,有菜单功能,图文显示,是一个单片机信号发生器项目
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130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AD9850.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ZK.h"
#include <math.h>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sbit psb=P2^1;
//sbit res=P2^3;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keyadd=P3^5;//按键上移
sbit keydec=P3^4;//按键下移
sbit keyenter=P3^3;//按键确认
sbit keybac=P3^2;//按键后退
//sbit sda=P3^6;
//sbit scl=P3^7;
//sbit SCK=P1^4;
//sbit SDA=P1^5;
//sbit RST=P1^6;
//sbit DQ=P1^3

bit ReadTimeFlag;//读取时间标志
bit ReadVolFlag;//读取电压标志
bit ReadTempFlag;//读取温度标志
bit keyflag;//按键调整扫描标志
bit FrequencyKeyFlag;//按键调整频率标志
bit FrequencyFlag;//进入频率函数标志

unsigned char curr,currold,level,menu,menuold,select,s1num,time, FrequencyBit;
float idata FreDisplay;
unsigned long  idata Frequency;

  37. unsigned char idata VolTemp[3][5];
  38. unsigned char idata FreTemp[16];

  39. unsigned char code Signalhead[]={"    信号发生"};

  40. unsigned char code *SignalMenu[]=
  42. {"  正\xFD弦信号"},
  43. {"  三\xFD角信号"},
  44. {"  方波信号"},
  45. };

/*------------------------------------------------
                   液晶主界面显示
------------------------------------------------*/
void lcd12864_write_Main()
{
DisplayPicture(0,0,1-curr,menudata[0],32,64);
DisplayPicture(4,0,2-curr,menudata[1],32,64);
DisplayPicture(0,31,3-curr,menudata[2],32,64);
DisplayPicture(4,31,4-curr,menudata[3],32,64);
}

/*------------------------------------------------
                  函数发生功能模块显示
------------------------------------------------*/
void lcd12864_write_SignalMenuData()
{
unsigned char i;
lcd12864_clr();
lcd12864_write_string(0,0,Signalhead);
for(i=0;i<3;i++)
        {
                lcd12864_write_string(0,i+2,SignalMenu[i]);
  }
        DisplayCGRAM8(0,menu+1);
}

void init_time0()
{
TMOD=0x1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TH1=(65535-5123)/256;
TL1=(65535-5123)%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
                   按键调整时间
------------------------------------------------*/
void keycheck()
{

         if(keydec==0)
         {
                 delays(10);
                 if(keydec==0)
                 {
                 while(!keydec);
                 s1num++;
                 time=1;
                 if(s1num>9)
                         s1num=1;

     }
         }
         if(keyadd==0)
         {
                 delays(10);
                 if(keyadd==0)
                 {
                        while(!keyadd);
                        time++;
     }
   }
         if(keyenter==0)
         {
                 delays(10);
                 if(keyenter==0)
                 {
                         while(!keyenter);
                         time--;
     }

   }
         if(!keybac)
         {
                 delays(10);
                 if(!keybac)
                 {
                         while(!keybac);
                           level=0;
                                 curr=1;
                           select=0;
                           s1num=0;
                           menu=0;

     }
   }

}
/*----------------------------------------------------------------------------------------------
                   菜单按键:level用于定义菜单层级,curr用于定义当前选中选项,menu相当于二级中curr
-------------------------------------------------------------------------------------------------*/
void keypro()
{
  if(!keyadd)
         {
                 delays(10);
                 if(!keyadd)
                 {
                         while(!keyadd);
                         if(level<1)
                         {
                         if(curr<5)
                                 curr++;
                         if(curr==5)
                                 curr=1;
                   }
                   if((level==1)&&(curr==3))
                         {
                                 if(menu<4)
                                         menu++;
                                 if(menu==4)
                                         menu=1;
       }
     }
   }
         if(!keydec)
         {
                delays(10);
                 if(!keydec)
                 {
                         while(!keydec);
                         if(level<1)
                         {
                         if(curr>=0)
                         {
                                 curr--;
                                 if(curr==0)
                                         curr=4;

                         }
                   }
                         if((level==1)&&(curr==3))
                         {
                                 menu--;
                                 if(menu==0)
                                         menu=3;
       }
     }
   }
         if(!keyenter)
         {
                 delays(10);
                 if(!keyenter)
                 {
                         while(!keyenter);
                         level++;
                         if((level==1)&&(curr==3))
                                 menu=1;
                         if((level>=1)&&(curr!=3))
                                 level=1;

     }
   }
                  if(!keybac)//按后退键的时候参数初始化下
         {
                 delays(10);
                 if(!keybac)
                 {
                         while(!keybac);
                           level=0;
                                 curr=1;
                           select=0;
                           s1num=0;
                           menu=0;

     }
   }
}

/*------------------------------------------------
                   调整频率时所用的按键程序
------------------------------------------------*/

void FrequencyKey()
{

if(!keyadd)
{
         delays(10);
         if(!keyadd)
         {
                 while(!keyadd);
                 FrequencyFlag=1;
                 if(FrequencyBit<=6)
                 FrequencyBit++;
                 else
                 FrequencyBit=0;
   }
}
if(!keydec)//dec键用于步进值的选择,增加频率
{
         delays(10);
         if(!keydec)
         {
                 while(!keydec);
                  FrequencyFlag=1;
                 switch (FrequencyBit)
                 {
                         case 0:if((Frequency++)<10000000)Frequency+=1;break;
                         case 1:if((Frequency+10)<10000000)Frequency+=10;break;
                         case 2:if((Frequency+100)<10000000)Frequency+=100;break;
                         case 3:if((Frequency+1000)<10000000)Frequency+=1000;break;
                         case 4:if((Frequency+10000)<10000000)Frequency+=10000;break;
                         case 5:if((Frequency+100000)<10000000)Frequency+=100000;break;
                         case 6:if((Frequency+1000000)<10000000)Frequency+=1000000;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enter)//enter键用于步进值的选择,减小频率
{
         delays(10);
         if(!keyenter)
         {
                 while(!keyenter);
                  FrequencyFlag=1;
                 switch (FrequencyBit)
                 {
                         case 0:if((Frequency--)>0)Frequency-=1;break;
                         case 1:if((Frequency-10)>0)Frequency-=10;break;
                         case 2:if((Frequency-100)>0)Frequency-=100;break;
                         case 3:if((Frequency-1000)>0)Frequency-=1000;break;
                         case 4:if((Frequency-10000)>0)Frequency-=10000;break;
                         case 5:if((Frequency-100000)>0)Frequency-=100000;break;
                         case 6:if((Frequency-1000000)>0)Frequency-=1000000;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bac)//退出时重启下ad9850模块
         {
                 delays(10);
                 if(!keybac)
                 {
                         while(!keybac);
                         if(level>0)
                                 level=1;
                           ad9850_reset_serial();

     }
   }
}

void main()
{
        bit oe,Dot;
        xdata char Voldata[85];//存储一个周期内电压值的坐标
        xdata float Volvalue[85];//存储一个周期内的电压值
        int NewTemp,Temp,sum,sumold;
        unsigned char i,num,k,w,x,wold,Tempge,Tempshi,sec,secold,color,VolDigit/*电压整数位*/,VolDecimal/*电压小数位*/,count;
        unsigned char count1[3];
        idata float Vol,Temprature,Voltemp,VolMax,VolMin,LM317Vol,LM317Volold;
        oe=1;
        x=0;
        count=0;
        sum=sumold=0;
        w=wold=0;
        sec=secold=0;
        curr=1;
        Temp=240;
        color=0xff;
        Frequency=FreDisplay=0;
        menu=menuold=0;
        AUXR &= 0xfd;
init_time0();
init_12864();
init_i2c();
Init_DS18B20();
Ds1302_Init();
Ds1302_Read_Time();
ad9850_reset_serial();
Clear_GDRAM();
lcd12864_write_com(0x36);

DrawPicture(user128x64);//开机图片

for(i=0;i<5;i++)
                delays(200);
CGRAM();
CGRAM8();

while(1)
{
         sum=menu*100+curr*10+level;//sum用于记录菜单的状态,sum值必须满足一有按键按下值就要变化,这样才能正确的判断进入哪个选项
         if(sum!=sumold)//只有按键按下也就是sum发生变化时才更新菜单
         {
                 sumold=sum;
         switch(sum)
         {
                 case 10:lcd12864_clr();lcd12864_write_Main();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ReadVolFlag=0;break;
                 case 20:lcd12864_write_Main();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break;//只按上移下移时还是停留在主菜单
                 case 30:lcd12864_write_Main();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break;//且不启用调整时间和调整频率时的按键扫描
                 case 40:lcd12864_write_Main();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break;
                 case 11:Clear_GDRAM();lcd12864_write_com(0x36);DrawPicture(VolXY);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select=1;ReadVolFlag=1;break;//进入第一项(电压测量)时进行的初始化操作,一般都要清屏在画出相应的菜单,通过赋予select不同值以为后面函数判断进入不同的处理
                 case 21:Clear_GDRAM();lcd12864_write_com(0x36);DrawPicture(LM317VolXY);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select=6;ReadVolFlag=1;break;//进入第二项(可调输出电压)时的初始化操作
                 case 131:lcd12864_write_SignalMenuData();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select=2;FrequencyFlag=1;FrequencyKeyFlag=1*/;break;//进入第三项(函数输出)时的初始操作,此项下面还有个次级菜单
     case 231:lcd12864_write_SignalMenuData();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select=2;FrequencyFlag=1;FrequencyKeyFlag=1*/;break;//进入第三项时开启用menu记录选择状态
                 case 331:lcd12864_write_SignalMenuData();keyflag=0;FrequencyKeyFlag=0;/*select=2;FrequencyFlag=1;FrequencyKeyFlag=1*/;break;
                 case 132:select=2;FrequencyFlag=1;FrequencyKeyFlag=1;keyflag=0;lcd12864_clr();Clear_GDRAM();lcd12864_write_com(0x36);DrawPicture(Coordinate);break;//进入第三项次级菜单,这时要开启频率按键调节按键扫描
                 case 232:select=3;FrequencyFlag=1;FrequencyKeyFlag=1;keyflag=0;break;
                 case 332:select=4;FrequencyFlag=1;FrequencyKeyFlag=1;keyflag=0;break;
                 case 41:/*lcd12864_write_TimeMenuData()*/;select=5;keyflag=1;FrequencyKeyFlag=0;lcd12864_clr();Clear_GDRAM();time=0;break;//进入第四项(时间温度),要开启调节时间按键扫描

                 default:break;
   }

}

  switch(select)
         {
                 case 1:  //电压测量
         if(ReadVolFlag==1)
                         {
                                 for(i=0;i<5;i++)//读取5次,以最后一次值为准
                                 {
                                 num=read_add(0x41);

               }
                                 Vol=(float) num*5/256*2;//电压转换
                                  Volvalue[x]=Vol;
                                  VolDigit=(unsigned char)Vol;//电压整数位
                                  VolDecimal=(unsigned char)((Vol-VolDigit)*10);//电压小数位
                                  Voldata[x]=3+(12-VolDigit)*5-(VolDecimal/2);//转换为电压Y坐标存储在数组里
                                  x++;
                         }

                         if(x==85)//坐标内只能显示85个电压值,当显示完85个之后(一个周期完了之后)就需要大小排序,置清除标志位Dot为1
                          {
                                 x=0;
                                 Dot=1;
                                 count++;
                                 if(count==99)
                                         count=0;
                                 for(i=0;i<85-1;i++)//冒泡法排序
                                  {
                                         for(k=0;k<85-i-1;k++)
                                         {
                                                 if(Volvalue[k]>Volvalue[k+1])
                                                 {
                                                         Voltemp=Volvalue[k];
                                                         Volvalue[k]=Volvalue[k+1];
                                                         Volvalue[k+1]=Voltemp;

             }
           }
         }
                                 VolMax=Volvalue[84];
                                 VolMin=Volvalue[0];
                          }
                                if(Dot)
                         DrawDots(11+x+1,Voldata[x],0);//只要第一周期一过就要开始清除上一周期的电压坐标点,12864清GDRAM非常慢,用这种方法清坐标点速度快且得到的坐标线都是连续的很直观
                         DrawDots(11+x,Voldata[x-1],1);//,比如说在x=1的位置写入当前电压值坐标就要在x=2的位置清除上一周期的电压值坐标,Voldata[x-1]存储的是当前电压Y坐标,Voldata[x]上一周期x处的电压Y坐标
                                sprintf(count1,"T=%02d",(int)count);
                         lcd12864_write_string(6,4,count1);//显示周期
                         sprintf(VolTemp[0],"%3.2f",Vol);
                   lcd12864_write_string(6,1,VolTemp[0]);//显示当前电压

       if(Dot)
                         {
                         sprintf(VolTemp[1],"%3.2f",VolMax);
                         lcd12864_write_string(6,2,VolTemp[1]);//显示最大值

                         sprintf(VolTemp[2],"%3.2f",VolMin);
                         lcd12864_write_string(6,3,VolTemp[2]);//显示最小值
             }

                        break;
                case 6://可调电压
                        if(ReadVolFlag==1)
                         {
                                 for(i=0;i<5;i++)//和上面读取电压一样读五次以最后的为准
                                 {
                                 num=read_add(0x40);

               }
                                 Vol=(float) num*5/256*2;
                                 VolDigit=(unsigned char)Vol;
                                 VolDecimal=(unsigned char)((Vol-VolDigit)*10);
                           LM317Vol=VolDigit*10+VolDecimal;//输出的电压值X坐标
                                 for(i=0;i<15;i++)
                                 {
                                 DrawDots(12+LM317Volold,60-i,0);//上次测得的电压坐标清零,
                                 DrawDots(12+LM317Vol,60-i,1);//显示这次测得的电压
                                 }
                                 LM317Volold=LM317Vol;
                                 sprintf(VolTemp[1],"%3.2fV",Vol);
                         lcd12864_write_string(0,1,"输出电压V=");
                   lcd12864_write_string(5,1,VolTemp[1]);
                         }
                                 break;

                case 2://函数输出
                if(FrequencyFlag==1)
                {
                        FrequencyFlag=0;
                        ad9850_reset_serial();
      ad9850_wr_serial(0x00,Frequency);
                        if((Frequency>=0)&&(Frequency<100))//判断步进值,根据不同步进值来负责w用以后面函数的处理
                                w=6;
                        if((Frequency>=100)&&(Frequency<1000))
                                w=5;
                        if((Frequency>=1000)&&(Frequency,10000))
                                w=4;
                        if((Frequency>=10000)&&(Frequency<100000))
                                w=3;
                        if((Frequency>=100000)&&(Frequency<1000000))
                                w=2;
                        if((Frequency>=1000000)&&(Frequency<10000000))
                                w=1;
                        if(w!=wold)//只有w改变时才画sin函数,根据w的不同更改sin的周期,w改变时还是要清除以前的sin函数
                        {
                                for(i=6;i-6<128;i++)
                                {
                                        k=6*sin((i-6)*(3.14/(wold*10)))+110;
                                  DrawDots(i,k,0);

        }
                                wold=w;

                        for(i=6;i-6<128;i++)
                                {
                                        k=6*sin((i-6)*(3.14/(w*10)))+110;
                                  DrawDots(i,k,1);

        }

                  }
                        switch(FrequencyBit)//显示步进值
                        {

                                case 0: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Hz");break;
                                case 1: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0Hz");break;
                                case 2: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00Hz");break;
                                case 3: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KHz");break;
                                case 4: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0KHz");break;
                                case 5: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00KHz");break;
                                case 6:lcd12864_write_string(0,2,"                ");
                                             lcd12864_write_string(0,2,"Fre+/-1MHz");break;
                                default:break;
      }

                        if(Frequency<=1000)//显示当前频率Frequency>1000 Frequency<=1000000时显示为KHz
                        {

                                FreDisplay=Frequency;
                                sprintf(FreTemp,"Fre=%3.1f Hz",FreDisplay);
                                lcd12864_write_string(0,0,"                ");
                                lcd12864_write_string(0,1,FreTemp);

      }
                        if((Frequency>1000)&&(Frequency<=1000000))
                        {
                                FreDisplay=Frequency*0.001;
                                sprintf(FreTemp,"Fre=%3.3f KHz",FreDisplay);
                                lcd12864_write_string(0,0,"                ");
                                lcd12864_write_string(0,1,FreTemp);

      }
                        if((Frequency>1000000)&&(Frequency<10000000))
                        {
                                FreDisplay=Frequency*0.000001;
                                sprintf(FreTemp,"Fre=%3.3f MHz",FreDisplay);
                                lcd12864_write_string(0,0,"                ");
                                lcd12864_write_string(0,1,FreTemp);

      }
    }

                 break;

                case 5: //时间温度

                                 if(s1num!=0)
                                 {
                                         color=0x01<<s1num;//根据所按调节时间按键的次数来判断该调那个位置(该调年还是调月等等),color用来将需要调节的位置反白显示
                                         switch(s1num)//调节时间函数
                                         {
                                                 case 1:
                                                                                 time_buf1[1]=14;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2:
                                                              if(time>=12)
                                                                 time=0;
                                                         if(time<=0)
                                                                                         time=12;
                                                                                 time_buf1[2]=time;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3:
                                                               if(time>=31)
                                                                 time=0;
                                                         if(time<=0)
                                                                                         time=31;
                                                                                 time_buf1[3]=time;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4:if(time>=8)
                                                                 time=0;
                                                         if(time<=0)
                                                                                         time=7;
                                                                                 time_buf1[7]=time;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5:if(time>=24)
                                                                 time=0;
                                                         if(time<=0)
                                                                                         time=24;
                                                                                 time_buf1[4]=time;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6:if(time>=60)
                                                                 time=0;
                                                         if(time<=0)
                                                                                         time=60;
                                                                                 time_buf1[5]=time;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7:
                                                              s1num=0;
                                                        break;
                                                  default:break;

           }
         }

                                        if(ReadTimeFlag==1)//若读取时间到了就更新时间
                                        {
                                 Ds1302_Read_Time();
                                 ReadTimeFlag=0;
                                        sec=time_buf1[6];
                                        DisplayPicture(1,30,(color>>5)-1,num110[time_buf1[4]/10],32,16);//
          DisplayPicture(2,30,(color>>5)-1,num110[time_buf1[4]%10],32,16);
          DisplayPicture(3,30,1,num110[10],32,16);
          DisplayPicture(4,30,(color>>6)-1,num110[time_buf1[5]/10],32,16);
          DisplayPicture(5,30,(color>>6)-1,num110[time_buf1[5]%10],32,16);

                                        DisplayPicture(1,2,(color>>1)-1,num123[time_buf1[1]],16,16);
                                        DisplayPicture(2,2,1,year[0],16,16);
                                        DisplayPicture(3,2,(color>>2)-1,num123[time_buf1[2]],16,16);
                                        DisplayPicture(4,2,1,year[1],16,16);
                                        DisplayPicture(5,2,(color>>3)-1,num123[time_buf1[3]],16,16);
          DisplayPicture(6,2,1,year[2],16,16);

          DisplayPicture(1,18,(color>>4)-1,week[time_buf[7]-1],12,48);
                                        if(sec!=secold)//模拟秒走动函数,只有过来1s才执行
                                        {
                                        secold=sec;
                                        if(sec<=20)//20s之前都在12864第1,2行(也就是y=1,y=2)0-127列(x=0-127)处根据秒的数值画点
                                        {
                                                if(sec<=10)//小于10秒时以7格的步进长度画点,若走完一周,就需要开始清除画的点了,根据oe的值判断
                                                {
                                                        for(i=(sec-1)*7;i<=sec*7;i++)
                                                        {
                                                        DrawDots(i,0,oe);
                                                        DrawDots(i,1,oe);
                                                        }
                                                }
                                                if((sec>10)&&(sec<=19))//后9s用6格画点
                                                {
                                                        for(i=(sec-1)*6+9;i<=sec*6+9;i++)
                                                        {
                                                        DrawDots(i,0,oe);
                                                        DrawDots(i,1,oe);
                                                        }
            }
                                                if(sec==20)//最后一秒画4格刚好画满
                                                {
                                                        for(i=124;i<128;i++)
                                                  {
                                                                DrawDots(i,0,oe);
                                                                DrawDots(i,1,oe);
              }
          }
                                }
                                if((sec>20)&&(sec<=30))//20-30s时在x=126,127,y=0-63的范围内根据秒的值画点,根据oe的值来决定是画点还是清点,
                                                             //oe每一周60s反转一次,就达到了第一个60s沿着12864外圈画点,下一个60s沿着原轨迹清点的效果
                                {
                                        if((sec>20)&&(sec<=25))
                                                {
                                                        for(i=(sec-1-20)*7;i<=(sec-20)*7;i++)
                                                        {
                                                        DrawDots(126,i,oe);
                                                        DrawDots(127,i,oe);
                                                        }
                                                }
                                                if((sec>25)&&(sec<=29))
                                                {
                                                        for(i=(sec-1-20)*6+6;i<=(sec-20)*6+6;i++)
                                                        {
                                                        DrawDots(126,i,oe);
                                                        DrawDots(127,i,oe);
                                                        }
            }
                                                if(sec==30)
                                                {
                                                        for(i=60;i<64;i++)
                                                  {
                                                                DrawDots(126,i,oe);
                                                                DrawDots(127,i,oe);
              }
          }
        }
                                if((sec>30)&&(sec<=50))
                                {
                                        if((sec>30)&&(sec<=40))
                                        {
                                                for(i=(sec-30-1)*7;i<=(sec-30)*7;i++)
                                                {
                                                        DrawDots(127-i,62,oe);
                                                        DrawDots(127-i,63,oe);
            }
                                        }
                                                if((sec>40)&&(sec<=49))
                                                {
                                                        DrawDots(60,62,oe);
                                                for(i=(sec-30-1)*6+9;i<=(sec-30)*6+9;i++)
                                                {

                                                        DrawDots(127-i,62,oe);
                                                        DrawDots(127-i,63,oe);
            }
                                        }
                                         if(sec==50)
                                         {
                                                 for(i=0;i<4;i++)
                                                 {
                                                         DrawDots(i,62,oe);
                                                         DrawDots(i,63,oe);
             }
           }

        }
                                if((sec>50)&&(sec<=59))
                                {
         for(i=(sec-50-1)*7;i<(sec-50)*7;i++)
          {
                                                DrawDots(0,63-i,oe);
                                                DrawDots(1,63-i,oe);
          }
……………………

网友A:
我爱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8-02):
感谢,正在使用12864屏幕,参考意义重大。

网友C(2018-09-25):
辛苦了!我是做液晶模块的,需要的话可以免费提供12864液晶屏。QQ:88164434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
这个论坛棒棒的,待我学有所成定将回报社会

网友F(2018-10-25):
看着很厉害,拿来试试先

网友F:
为什么程序运行以后各种错误

网友G:
有点复杂,看懂还需要点时间

网友H(2019-03-05):
请问这个信号发生器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I:
综合应用的例子,楼主很厉害。多谢。

网友J:
真的很全面!感谢楼主分享,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J:
楼主那个DDS模块有资料吗?图片也看不清!

网友K(2019-04-11):
把液晶用到如此境界,可说是出神入化了

网友L:
好像超级厉害的样子

网友M(2019-06-11):
论怎么写出这么大的程序,当然是从小程序出发勒,楼主能不能发点小程序

网友M:
楼主的主程序,按键程序怎么这么复杂?

网友N(2020-07-05):
就是这个,最后因为篇幅受限没发的部分,我下载了,没找到有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就是这个,最后因为篇幅受限没发的部分,我下载了,没找到有

有,我找到了,在这里,图中的这个文件就是,还有头文件都有

网友P: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有,我找到了,在这里,图中的这个文件就是,还有头文件都有

,但是他#include<stc12c5a60s2.h>、#include <intrins.h>,这两个点H文件都没给我们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有,我找到了,在这里,图中的这个文件就是,还有头文件都有

该怎样正确使用这个代码呀,求教

网友R:
综合应用的例子,这个比较全,多谢分享。

网友S:
我想要一个STC15W408AS控制频合LC72131,12864或者1602显示的3-30Mhz频率的收音机程序,步进0.1Mhz和1KHZ两种同时调台(一个粗调,一个细调)的程序。楼主或者哪位大师可以写 一个吗?
谢谢呢

网友T(2021-11-13):
这个真的有点牛,下载来研究研究。

网友U: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为你点赞!!!

网友V(2023-05-21):
正在学习菜单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