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和else都会被执行

楼主:
程序比较简单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执行了if之后还会进入到else 里面执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软件BUG吗?

网友A(2018-01-10):
else//("相同") 发送以下数据 { ES=0; SBUF=0x55; TI=0; ES=1;  P0=0xFF;//加上一条这个语句之后就正常了 }

网友B:
查询方式操作串口。
TI = 0; //清零
SBUF = xchar;
while(!TI);
TI = 0; //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lse//("相同") 发送以下数据 { ES=0; SBUF=0x55; TI=0; ES=1;  P0=0xFF;//加上一条这个语句之后就正常了 }

因为else能够强迫程序在if语句的条件不成立时执行另一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