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8-01-10):
用CH340焊了个最小系统,装了CH340驱动,但是连接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求教懂得人,怎么解决好

网友A:
先检查硬件,这种情况多半是硬件问题,看看电容电阻值是否和官方提供的CH340原理图相同,若还有问题可以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我们看一下。硬件确认没问题的话再换台电脑试试,看是否有电脑相关问题。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