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红外发射源程序IR-send

楼主(2018-01-10):
单片机模拟红外遥控器发射的C语言程序
//********************************************单片机红外发射*******************************************
#include "reg52.h"
sbit ir=P1^0;//红外发射管控制脚,使用24M晶振
sbit ka=P2^0;
sbit kb=P2^1;
unsigned int count, set_count; //中断计数,设定中断次数
bit irflag,keyflag;   //红外发送标志位,按键标志位
unsigned char irsys[]={0x00,0xff};//16位用户码
unsigned char irdata,ircode; //发送的红外数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延时约1ms,晶振24M ,此处延时不需很精确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for(i=300;i>0;i--); //若是12M晶振i=125
}
//---------------------------------------------------------------------------
void keyscan() // 按键扫描
{
   if(ka==0){keyflag=1;irdata=0x0a;} //a键按下,则发射数据0x0a
       if(kb==0){keyflag=1;irdata=0x0b;} //b键按下,则发射数据0x0b
}
//---------------------------------------------------------------------------
void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8位数据
{
   set_count=43;//35;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1;      //启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 //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if(ircode&0x01) set_count=130;//130; //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若为1则1.69ms的低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else set_count=43;//35;    //为0则0.565ms的低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0; //低电平则不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 //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ircode=ircode>>1; //将数据右移,即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
}
//---------------------------------------------------------------------------
void ir_send() //发送红外数据
{
set_count=692;//672;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1;    //启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清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346;//336; //发送编码中的4.5ms低电平(//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0; //低电平则不发射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等待发送完
TR0=0;
ircode=irsys[0];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1-8位
ir_sendbyte();
ircode=irsys[1];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9-16位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码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反码
ir_sendbyte();
set_count=43;//35;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r=1;
delay(23);    //延时23ms(编码中的23ms低电平)
set_count=692;//670;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346;//336; //发送编码中的4.5ms低电平(//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0;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43;//35;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irflag=1;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ir=1;    //发射完了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EA=1;
TMOD=0x02;     //定时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ET0=1;
TH0=0xe6;//0xf3;   //定时13us,38K红外矩形波,晶振24M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TL0=0xe6;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定时0初始化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irflag=0;     //红外发射标志先置0
while(1)
{
keyscan();   //键值扫描
   if(keyflag)   //若有按键按下
   {
    delay(10);
    ir_send();   //发送红外编码
    delay(500);
    keyflag=0;   //按键标志清零
delay(10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count++;
if(irflag==1) ir=~ir; //有发射标志,则发射38khz的矩形波
   else ir=1;     //否则不发射,即相当于发射编码中的低电平
}
/*说明:本人经多次调试发现若在24M晶振下使用,发射很正常,而在12M晶振下发射的数据则稳定性要差很多,正在完善中*/
/*程序编写:落叶*/

IR--send(单片机模拟红外发射)

网友A(2018-09-26):
赶上写论文,继续啊,找了好多资料,都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B(2018-10-31):
下载下来,试一试

网友C:
最近在看有关红外发射,试了一下楼主12M晶振下的程序,抓到的一个波形,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楼主大神能不能提供发送的波形,和接受到的波形呢,根据程序没能推出抓到的波形对不对

网友D(2019-09-28):
请问一下这个接线是怎么接的呀,我在做一个把ad转换获得的数字信号通过红外发射,只用一个红外发射管的话可以发送吗,怎么接线呀

网友E(2020-03-14):
这个程序我用STC试了一下,24M只是比12M好些。关键是9+4.5的引导有时竟成6.6+3.3,难道是按键产生的干扰影响了中断?

网友E:
发现这个周期26us很准,但占空比不确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发现这个周期26us很准,但占空比不确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终于解决了,准确率100%.

网友F:
发个我对这个程序理解,stc15f104e,未测试,逻辑分析仪查看没错。

网友G(2020-07-01):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我用STC试了一下,24M只是比12M好些。关键是9+4.5的引导有时竟成6.6+3.3,难道是按键产生的干扰影 ...

您好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测试中也是遇到引导码变成6.6+3.3,非常感谢

网友H(2021-08-02):
在12M晶振下发射的数据则稳定性要差很多的原因:
实验发现, 采用12M的晶振,中断最少要20us,也就是周期最少要40us了
如果采用24M晶振,就可以13us中断,产生周期为26us的38K载波.
所以要采用24M晶振.不然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