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rduino16进制数转为10进制数的方法

楼主:
今日得一武汉中显的触摸屏,触摸屏串口返回数据格式是十六进制:A5 5A 08 83 00 24 02 00 00 EA 60

其中最后的EA 06,是要用的变量数据,需要转成十进制来使用其中两个连起来 EA60=60000。

现在可以通过string的分别读取出了这个EA和06单个的数,但不会把它连起来成EA60,求指教。另连起来又怎么能把他们变成十进制的数呢?

自己也想用笨办法:E*16∧3 + A*16∧2 + 0+6来计算这个数,可是还是不会取出E,A,0,6这些单个数值的方法,求大家指教。

网友A(2018-01-10):
0xEA*0x100+0x60=0xEA60

网友B:
<<8 +60

网友C:
感谢版主及各位相助。
现在又出现个新问题,除出来的余数本应是小数的,可是那个小数被舍去了,该怎么处理。
xingcheng = 166;
float xch1 = xingcheng/100;

打印xch1是1.00,怎么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及各位相助。
现在又出现个新问题,除出来的余数本应是小数的,可是那个小数被舍去了,该怎么处理 ...

强制转换  xch1 = (float)xingcheng/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及各位相助。
现在又出现个新问题,除出来的余数本应是小数的,可是那个小数被舍去了,该怎么处理 ...

我现在差不多的应用,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函数把两个数据合成的?我用
0xEA*0x256+0x60 超出255的数据就会变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