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位电路的电阻电容取值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2018-01-10):
按照单片机手册的要求,低电平复位平持续时间≥10uS,计算之后得到RC≥11.9uS就行,假设电阻选的很小很小,电容选的很大,但是满足RC≥11.9uS,那么通电之后会不会出现电流过大,烧坏电源的情况。电阻电容取值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A:
除了你理论上的数据满足  在实际电路设计中 电阻电容的取值都应该选择常用容值,常用阻值(简而言之,就是市面上流通广的,你算的再精确,市面上没有卖的,厂家不生产,一切还是等于0 )
常用容值(贴片):1 15  22 47 68
常用阻值(贴片):1 22 33 47 68
以上 根据单位大小变化
扩充一点:
常用贴片电感感值:33, 47, 68 ,1, 1.5 ,2.2 ,3.3 ,4.7 ,10 ,22

网友B:
实现复位操作,必须使RST引脚(编号9)保持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
虽说理论上组成RC脉宽的电阻电容值可任取,但电阻电容值太小太大都有弊端,电阻宜取1k~100k,电容宜取1u~10u,一般取10k10u吧。

网友C:
经验值10K 10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