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花样灯代码

楼主(2018-01-10):
/*-----------------------------------------------
  名称:IO口高低电平控制
  编写:shifang
  修改:无
  内容:花样灯一般有两种方法实现:
        1、程序循环执行
        2、查表法
        这里我们两种都使用一下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
                  花样表格
------------------------------------------------*/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7f,0xbf,0xdf,0xef,
                                                  0xf7,0xfb,0xfd,0xfe,
                                                  0xff,0xff,0x00,0x00,
                                                  0x55,0x55,0xaa,0xaa
                                                  };//rom允许情况可以无限添加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
                  P0M1 = 0;   P0M0 = 0;   //???????
    P1M1 = 0;   P1M0 = 0;   //???????
    P2M1 = 0;   P2M0 = 0;   //???????
    P3M1 = 0;   P3M0 = 0;   //???????
    P4M1 = 0;   P4M0 = 0;   //???????
    P5M1 = 0;   P5M0 = 0;   //???????
    P6M1 = 0;   P6M0 = 0;   //???????
    P7M1 = 0;   P7M0 = 0;   //???????                                                 //局部变量 i 取值范围 0~255
while(1)
      {
          P1=0xFE;                   //第1个LED亮
      for(i=0;i<8;i++)
             {
                 Delay(20000);
             P1 <<=1;
                 }

      P1=0x7F;                   //第8个LED亮
      for(i=0;i<8;i++)
             {
                 Delay(20000);
             P1 >>=1;
                 }

      P1=0xFE;                  //第1个LED亮
      for(i=0;i<8;i++)
             {
                 Delay(20000);
             P1 <<=1;
                 P1 |=0x01;
                 }

          P1=0x7F;                  //第8个LED亮
      for(i=0;i<8;i++)
             {
                 Delay(20000);
             P1 >>=1;
                 P1 |=0x80;
                 }
      //下面通过查表方法获得花样参数
      for(i=0;i<16;i++)//查表可以简单的显示各种花样 实用性更强
             {
                 Delay(20000);
         P1=seg[i];
                 }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很好代码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