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生活是否实用

楼主(2018-01-10):
单选投票, 共有 56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96.43% (54)
1.79% (1)
1.79%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为何不是呢?哪里用不到单片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家里的微波炉,电冰箱。骑行的电瓶车里,工作中用到的打印机,复印机,还有哪里都可以看见的空调,收银用的电子秤。太多太多了,说都说不完!
如果没有单片机的开发,现在的生活还处于“原始”生活。

网友B:
就两个字:实用

网友C:
肯定有用

网友D:
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

网友E:
当然有用啦

网友F:
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网友G:
到处都用的到  电冰箱 空调 智能电磁炉 很多很多

网友H:
肯定有用啊,现在的小家电都需要用到单片机控制

网友I:
工作从事这一行的话很多会用的   生活中暂时用不上一些功能

网友J:
有用是肯定的

网友K:
现在我们生活中,到处的单片机或者是基于微处理器的智能系统,比如电视、洗衣机、冰箱、电压力锅、电饭煲、空调、各类遥控器。。。。。。。。。。。。这些电气产品都含有1个甚至多个单片机,所以才能实现那么多功能,估计一个家庭使用的单片机可能在几十个倒上百个把。

网友L:
存在就有他存在的意义

网友M:
有用,就看你会不会用

网友N:
常规小消费品中常用。

网友O:
肯定实用啊

网友P:
电气,汽车,航空,军工都有使用的。

网友Q:
肯定适实用
只是单片机使用的型号,语言和需求不同而已

网友R:
当然有用了,智能控制产品随处可见

网友S:
生活中到处都是单片机、大的方面就不说了,在你的电脑键盘、电动车报警灯装置等等都有单片机

网友T:
当然有啊

网友U:
100%呀,几乎无处不在了

网友V:
有很多用处

网友W:
现在的单片机的类型也多,社会中也有这样的工作岗位,一些东西配合智能化设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X:
实用不错,,感觉好用

网友Y(2020-07-26):
当然实用!手表,时钟,迎宾器,台灯,,,都有啊

网友Z:
单片机的应用无处不在,遥控器,空调显示,微波炉,孩子智能玩具等都用到了单片机的使用

网友AA:
单芯片计算机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没有单芯片计算机,许多产品将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B(2020-09-11):
肯定有用啊

网友AC:
这个用处大了。好多生活设备都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