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2单片机用可控硅调节220v灯的亮度 仿真灯并不会亮

楼主(2018-01-10):
#include "reg52.h"

sbit lamp_pwm=P2^0;//
sbit key0=P2^1;//
sbit key1=P2^2;//

unsigned int inc;

void INT0s()interrupt 0        using 0//
{
        TR0=0;
        if(!key0)//½μμíáá¶è
        {
                inc+=50;
                if(inc>=8000)
                        inc=8000;
        }
        if(!key1)//Ôö¼óáá¶è
        {
                inc-=50;
                if(inc<=800)
                        inc=800;
        }
        TH0=(65536-inc)/256;
        TL0=(65536-inc)%256;
        TR0=1;
}

void timer1()interrupt 1 using 0//¿é¿Ø1è′¥·¢ÖD¶Ï
{
        unsigned char i;
        lamp_pwm=0;//μÆáá
        for(i=0;i<2;i++);//Ñóê±2us
        lamp_pwm=1;//μÆÃe
}

///************STC2»¶ÏμçÏÂÔØóÃ******************/
sfr ISP_DOWNS=0xe7;//ISPèí¸′λμØÖ·
sbit ISP_SW=P3^0;//′®¿úêy¾Y½óêÕ
void DebugDownISP()//èí¸′λ
{
        if(!ISP_SW)ISP_DOWNS=0x60;
}
/********************************************/

void main()
{
        TMOD|=0x01;
        IT0=1;//INT0ϽμÑØ′¥·¢
        EX0=1;//ía2¿ÖD¶ÏÔêDí
        ET0=1;
        EA=1;//¿a×üÖD¶Ï
        inc=8000;
        while(1)
        {
                DebugDownISP();
        }
}

求教为什么我这个仿真灯并不会亮,这个程序和仿真图都是另一个帖子看到的。

网友A:
我也不太懂  ,最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脉冲调整输出端口
bit DIR;           // 位定义,一位0 1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                if(count>200)                //count从暗到亮的时间
//                {
//                        count=0;
//                        if(DIR==0)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
//                          value++;
//                        }
////                        if(DIR==0)
////                        {
////                          value--;
////                        }
//
//                }
                value=320;
//                if(value==800)                //        value占空比,调节亮度 70-1000
//                {
//                  DIR=0;
//                  value=780;
//                }
//                if(value==0)           //  占空比达到最小时,改变方向
//                {
//                  DIR=1;
//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