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琴程序有疑问

楼主(2018-01-11):
如图一部分程序,由P0口控制数码管,按下不同按键数码管显示不同,K9为自动播放按键,为什么在八个按键显示八个数字的程序结束后有一句P0=0x20;?

网友A:
仅仅从这一段程序看,应该是按住按键的时候就发声音并且显示数码管,那么退出这个While和If之后不光不发出声音,数码管也要相应的不再显示那个音符,所以输出P0来消除之前数码管的音符显示,改为显示某个提示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