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继电器冲突 乱码

楼主(2018-01-11):
设计了一个继电器开关显示模块,发现继电器如果频繁动作1602就会显示错误
即使加了去藕电容还是无法解决,取消继电器就没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是继电器线圈加二极管么

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
光耦隔离  可以不

网友A:
把继电器改为双向可控硅!

网友B:
从问题来看有两点,第一点,可能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不行,要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电路或者换成mos管驱动,驱动能力不足会把输出端电压拉低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第二点,继电器工作电流大,把电压拉低了.继电器工作时你测量下电压看看正常没?

网友B:
楼主能把资料传上来吗?让我等小白也学习学习下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继电器改为双向可控硅!

我尝试一下 不过还是挺喜欢继电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问题来看有两点,第一点,可能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不行,要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电路或者换成mos管驱动,驱动能 ...

找到了原因 我把电源分开了 都加了去耦电容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