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12887时钟芯片的清除数据问题

楼主(2018-01-11):
本来按照ds12887的功能来说,由于内置电池,应该是可以实现断电后时间数据不会清零,时间只需要设置一次就好,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电路板在断电后会清除出了秒之外的所有数据,我想请问一下这应该是程序的问题,还是ds12887内部的问题,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A:
寄存器D VRT =0;时内部电池耗尽,读一下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D VRT =0;时内部电池耗尽,读一下这个看看

所以可能是内部电池的问题么,不知道怎么写这条进去啊 0.0

网友A:
只能读一下,看看是不是没电了,写不了的这位,没电可以先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读一下,看看是不是没电了,写不了的这位,没电可以先充电

那要是没电了怎么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