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智能风扇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
里面有程序和仿真,按键充当人体红外模块,其他的很简单,大家能看懂!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fengmingqi.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wendu.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1=0,a=0;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void delay2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7;c>0;c--)
        for(b=235;b>0;b--)
            for(a=3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welcome(void)
{
        LcdWriteCom(0x80+0x01);
    LcdWriteData('W');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e');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f');
        LcdWriteData('e');
}

uint wenduchuli()
{
        float tp;
    Ds18b20ReadTem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1=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1=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return temp1;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2)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0] = temp2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2 % 1000 / 100;
        datas[2] = temp2 % 100 / 1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十位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个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后一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void main()
{
    jidian=0;
        LcdInit();
        welcome();//显示欢迎
        delay2s();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a);        //写地址 温度圆圈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Com(0x8b);        //写地址 C
        LcdWriteData('C');
        kaishi();
        beep=0;
        LED=0;
        LED1=0;
  while(1)
  {
   wenduchuli();
   LcdDisplay(temp1);
   kongzhi(); //假设是人体红外模块
   if(jidian==1)//有人
   {
         if(temp1>=3000)//3000=30摄氏度
    {
     while(a==0)
         {
     fengmingqi();
         LcdWriteCom(0x88+0x40);        //电机运动图标  高温开风扇
         LcdWriteData(0xe0);
         a=1;
         break;
         }
         gaowen();
         zhuan();
    }
           if((temp1>2000)&&(temp1<3000))
   {
    ting();
        LED=0;
        LED1=0;
    LcdWriteCom(0x88+0x40);        //电机停止图标
        LcdWriteData(0x10);
        a=0;
……………………

19 王禄松

网友A(2018-09-15):
为什么这个原理图要用Proteus仿真7.5才能打开

网友B(2018-11-14):
做到板子上怎么lcd1602A不显示了,如何排查问题所在?

网友C(2021-06-24):
由于楼主的temp变量用了无符号的所以无法显示负温度,我闲桌没事给大家修改了一下

网友D(2021-10-10):
有启发,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