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下,这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

楼主:
各位老师,这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EMI滤波器

EMI滤波器

网友A(2018-01-11):
这就是个交流电压用的线路滤波器,中国用在220v的输入端,有两级滤波,效果好的那种。

网友B:
单相交流二级滤波,LINE为输入端,load为输出端

网友C:
低通滤波,上边都写了么,,EMI filter

网友D:
低通滤波,EMI filter,滤除高频干扰,采用了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