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ADC芯片

楼主(2018-01-11):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经常要用到ADC芯片,但总不知道该如何选择ADC芯片的型号,

网友A:
选adc主要要看,楼主要测量的目标信号的特点,第一测量的信号电压范围,第二是否是差分信号,是否有0以下的电平。再就要看楼主采样的速度要多少,和精度,一般速度特别快的精度会低一点,慢会高一点。
(例如用再桥式传感器的输出的信号采集,可以用HX711,sdi0819  ads1230等.
如果采样一般的0-5V的dc电压信号用一般单片机自带的就是,如stc8系的就有12BT的adc。

网友B:
根据需求啊,如果你的需求都很松,那就随便了,当然成本越低越好喽

网友C:
也可以选用带adc的单片机,电路简单,stc8a8k64s4a12是12位adc单片机,还有许多单片机都自带adc,很好用。

网友D:
有并行和串行,还有单片机片内自带,根据需要选用

网友E:
选择adc,首先考虑的是采样频率,采样位数.另外量化噪声也需要考虑

网友F:
你要不是做高速或者大量数据采集的 你就可以正常选一个就行

网友G:
这个范围很广, 你的具体需求要说明 才好进行选择。

网友G:
这个范围很广,你要说明需求 才好进行选择啊。

网友H:
这个需要根据你数据传输的速度来选择低速或者高速AD

网友I:
根据需求选择

网友I:
看你要什么需求

网友J:
教你一个方法:
随意选取3个AD,认真研读并读通它们的手册。
之后就明白了。
楼主有此一问,说明对AD了解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