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S52单片机数字钟的仿真设计(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8-01-11):
基于AT89S52单片机数字钟的设计
新人不好的话原谅啊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DINGSHI
ORG 001BH
LJMP TIAOSHI
STYLE BIT  P3.0                       ;模式健
PLUS  BIT  P3.1          ;加键
MINUS BIT  P3.2                       ;减键
SHI   EQU  30H                       ;时针
FEN   EQU  31H          ;分针
MIAO  EQU  32H                       ;钞针
MAIN:
  MOV   SHI  , #00H
  MOV   FEN        , #00H
  MOV   MIAO , #00H
  MOV   33H,#00H                    ;时钟扫描
  MOV   34H,#00H                    ;分钟扫描
  MOV   35H,#00H                    ;秒钟扫描
  MOV   36H,#00H                    ;时钟扫描计数
  MOV   37H,#00H                    ;时钟扫描闪烁
  MOV   38H,#00H                    ;分钟扫描计数
  MOV   39H,#00H                    ;分钟扫描闪烁
  MOV   3AH,#00H                    ;秒钟扫描计数
  MOV   3BH,#00H                    ;秒钟扫描闪烁
  MOV   3CH,#00H                    ;定时
  MOV   3DH,  #00H                  ;模式
  MOV   40H,  #00H        ;消抖
  MOV   SP,   #50H        ;堆栈指针
  MOV   DPTR, #TABLE                ;查找表首地址
  MOV   TH0,  #(65535-20000)/256         ;定时器初值
  MOV   TL0,  #(65535-20000) MOD 256
  MOV   TH1,  #(65535-20000)/256
  MOV   TL1,  #(65535-20000) MOD 256
  MOV   TMOD, #11H                  ;定时器工作方式设置,T0,T0设置为方式一
  SETB  PT0                                  ;设置T0为高优先级
  SETB  ET0                                  ;开定时器中断
  SETB  ET1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SETB  TR1
  SETB  EA                                  ;开总中断
DISPLAY:
  MOV   A,  33H
  CJNE  A,#00,X1                         ;判断时针是否扫描
  MOV   P2, #7FH                         ;选通数码管时钟的十位
  MOV   A,  SHI
  MOV   B,  #10
  DIV   AB                                  ;把时针的十位个位分离
  MOVC   A, @A+DPTR                  ;把时针的十位放在累加器A中
  MOV   P1,A                                  ;显示时针的十位
  LCALL         DELAY                          ;延时
  MOV  P2,#0BFH                          ;选通时针的个位
  MOV   A,  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A,  37H
  CJNE A,#01,X3                                    ;判断是否闪烁
X1:
  INC 36H
  MOV  A,   36H
  CJNE A,#10,X2
  MOV  33H, #00
X2:
  CJNE A,#20,X3
  MOV  36H, #00
  MOV  33H, #01
X3:
  MOV  P2, #0DFH                               ;显示分隔符
  MOV  A,  #40H
  MOV  P1, A
  LCALL DELAY
  MOV  A,  34H                                ;分针的显示
  CJNE A,#00,F1
  MOV  P2, #0EFH
  MOV A,  FEN
  MOV B,  #10
  DIV AB
  MOVC  A,  @A+DPTR
  MOV  P1, A
  LCALL DELAY
  MOV  P2,  #0F7H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P1, A
  LCALL DELAY
  MOV  A,  39H
  CJNE A,#01H ,F3
F1:
  INC 36H
  MOV  A, 36H
  CJNE A,#10, F2
  MOV  34H,  #00H
F2:
  CJNE A,#20H,F3
  MOV  36H, #00H
  MOV  34H, #01H
F3:
  MOV  P2,  #0FBH                               ;显示分隔符
  MOV  A,   #40H
  MOV  P1,  A
  LCALL  DELAY
  MOV  A,35H
  CJNE A,#00H ,M1
  MOV  P2, #0FDH                                ;秒针的显示
  MOV  A,  MIAO
  MOV  B,  #10
  DIV  AB
  MOVC A,  @A+DPTR
  MOV  P1, A
  LCALL DELAY
  MOV  P2, #0FEH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P1, A
  LCALL DELAY
  MOV  A,  3BH
  CJNE A,#01,M3
M1:
  INC  3AH
  MOV  A,  3AH
  CJNE A,#10,M2
  MOV  35H, #00H
M2:
  CJNE A,#20H,M3
  MOV  3AH,  #00H
  MOV  35H,  #01H
M3:
   LJMP  DISPLAY

DINGSHI: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 #(65535-20000)/256                   ;定时器赋初值
   MOV   TL0, #(65535-20000) MOD 256
   INC   3CH
   MOV   A, 3CH
   CJNE  A,#50,J1                        ;判断是否为一秒,若为一秒顺序执行,否发生跳转
   MOV   3CH, #00H                                   ;定时次数清零
   INC   MIAO                                 ;秒针加一
   MOV   A,  MIAO
   CJNE  A,#60, J1                                    ;判断是否为一分
   MOV   MIAO, #00                                     ;秒针清零
   INC   FEN                                            ;分针加一
   MOV   A,   FEN
   CJNE  A,#60,J1                                     ;判断是否为一时
   MOV   FEN, #00H                                     ;分针清零
   INC   SHI                                             ;时针加一
   MOV   A,   SHI
   CJNE  A,#24,J1                                     ;判断是否溢出
   MOV   SHI, #00H                                     ;时针清零
J1:
   CLR  ET0
   POP  ACC
   POP  PSW
   SETB ET0
   RETI
TIAOSHI: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1,  #(65535-20000)/256                       ;定时器赋初值
   MOV  TL1,  #(65535-20000) MOD 256
   JB  STYLE,  G1                                       ;判断模式键是否按下
   INC 40H                                         ;清抖
   MOV A, 40H
   CJNE A,#10,G1
   JB STYLE ,G1                                       ;模式键真的被按下
   MOV 40H,#00
   INC 3DH                                                ;模式键加一
   MOV A,  3DH
   CJNE A,#01,A1                                        ;判断是否为模式一
   MOV  33H,#01                                         ;时针扫描判断
   MOV  37H,#01                                         ;时针扫描闪烁判断
A1:CJNE A,#02,A2                                         ;模式是否为二
   MOV  33H,#00
   MOV  37H,#00
   MOV  34H,#01
   MOV  39H,#01
A2:CJNE A,#03,A3                                    ;模式是否为三
   MOV  34H,#00
   MOV  39H,#00
   MOV  35H,#01
   MOV  3BH,#01
A3:CJNE A,#04,G1                               ;模式是否为四,为四正常走时
   MOV  3DH,#00
   MOV  35H,#00
   MOV  3BH,#00
G1:JB   PLUS,B1                                ;判断加键是否按下
   INC 40H                                        ;消抖
   MOV A, 40H
   CJNE A,#11,B1
   JB PLUS ,B1
   MOV 40H,#00
   MOV  A,3DH
   CJNE A,#01,C1                        ;若为模式一,时针加一
   INC SHI
   MOV A, SHI
   CJNE A,#24,B1
   MOV  SHI,#00
C1: CJNE  A,#02,C2                        ;若为模式二,分针加一
  INC  FEN
  MOV  A,FEN
  CJNE A,#60, B1
  MOV  FEN,  #00
C2:CJNE  A,#03,B1                        ;若为模式三,秒针加一
  INC  MIAO
  MOV  A, MIAO
  CJNE A,#60,B1
  MOV  MIAO,#00
B1:JB  MINUS,E1                           ;判断减键是否按下
  INC 40H                                   ;清抖
  MOV A, 40H
  CJNE A,#12,E1
  JB MINUS ,E1
  MOV 40H,#00
  MOV A,  3DH
  CJNE A,#01,Q1                                ;若为模式一,时针减一
  MOV A,  SHI
  CJNE A,#00,Q2                                ;判断时针是否为0
  MOV  SHI, #23
  LJMP E1
Q2:DEC SHI                                        ;时针减一
  LJMP E1
……………………

网友A:
看了一下,电路精简,改天下个玩玩!

网友B(2018-03-15):
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C(2020-11-30):
最上面的蓝屏的led名称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