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通过串口实现功能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8-01-11):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在main中写了break了,但是用却没办法切换,应该是前一个功能开始了但是停不下来,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帮忙!
#include "liushuideng.h"
#include "083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130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zhi;

void zhongdua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IE=0x90;
        TR1=1;
}

void liushuiinit()
{
        COM = 0x90;
        PA = 0xff;
        PB = 0xff;
        PC = 0xff;
}

void main()
{
        zhongduan();
        while(1)
        {
                if(zhi==1)
                {
                        Init_LCD1602();
                        while(1)
                        {
                                jisuanqi();
                                if(zhi!=1)
                                {
                                        break;
                                }
                        }
                }
                else if(zhi==2)
                {
                        liushuiinit();
                        while(1)
                        {
                                liushuideng();
                                if(zhi!=2)
                                {
                                        PB=0XFF;
                                        break;
                                }
                        }
                }
                else if(zhi==3)
                {
                        while(1)
                        {
                                m_12864();
                                if(zhi!=3)
                                {
                                        break;
                                }
                        }
                }
        }
}

        //Init_LCD1602();
        //jisuanqi();
        //DS18B20();
        //liushuideng();
        //m_0832();
        //m_12864();
        //m_1302();

void intser() interrupt 4
{
        RI=0;
        zhi=SBUF;
}

网友A:
你要确定的串口数据是否正常接收到,中断是否能进入。也可能是你的串口通信就不行。还要看看硬件。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第一:只能有一个while(1),你好多这个死循环啊。
第二:除了主循环用while(1)外,其它的while,都用控制位,如:while(i),i=0,就不循环,i=1就循环。
第三:判断语句就去根据条件设置如上所说的变量i,根本不需要break。
第四:break只能跳出循环,不能跳出if,所以,你的程序就死在这里了。

网友C:
写一个串口程序吧,把变量zhi打印出来吧。
zhi的判断在程序中只有三种可能,1 2 3
如果等于4,就什么也不做。

可能是这个问题,但还是打印出来吧,一个个找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第一:只能有一个while(1),你好多这个死循环啊。
第二:除了主循环用while(1)外,其它的wh ...

第四:break只能跳出循环,不能跳出if,所以,你的程序就死在这里了。

if里有个WHILE循环,只要跳出WHILE,就会顺序执行,自然会走出IF的语句段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四:break只能跳出循环,不能跳出if,所以,你的程序就死在这里了。

if里有个WHILE循环,只要跳出W ...

你知道单片机跳出循环到if用了多少时间?你能及时放开按键吗?这样想来,可能加个消抖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打印出来吧,一个个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