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流水灯和数码管不能同时工作啊

楼主(2018-01-1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1=P3^5;sbit cs2=P3^6;sbit wr=P3^7;
void delay(uint i){while(i--);}
u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buf[8];
#define leddata P0
uchar c=0,t;
uchar min=0,sec=0;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leddata=ledcode[buf[i]];wr=1;wr=0;
           cs1=1;cs2=0;
           leddata=j;wr=1;wr=0;
           delay(100);
           j=_cror_(j,1);
           leddata=0xff;wr=1;wr=0;
        }
}
void led()
{
   P2=0x3f;delay(50000);
   P2=0x0f;delay(50000);
   P2=0x03;delay(50000);
   P2=0x00;delay(50000);
   P2=0xc0;delay(50000);
   P2=0xf0;delay(50000);
   P2=0xfc;delay(50000);
   P2=0xff;delay(50000);
}
void main()
{
TMOD=0x11;
EA=ET0=TR0=1;
while(1)
{
   buf[0]=buf[1]=buf[2]=buf[3]=0xff;
   buf[4]=min/10%10;
   buf[5]=min%10;
   buf[6]=sec/10%10;
   buf[7]=sec%10;
   display();
   led();
   //if(sec>5&&min>=0)led();
   }
}

time0()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c++;
        if(c>=20)
        {
        c=0;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

网友A: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 不知道你现在还需要不?

网友C: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leddata=ledcode[buf[i]];wr=1;wr=0;
           cs1=1;cs2=0;
           leddata=j;wr=1;wr=0;<<<<<<-------------wr=1;wr=0;代表什么?猜测是应该给一个脉冲,这样应该加上延时
           delay(100);
           j=_cror_(j,1);
           leddata=0xff;wr=1;wr=0;<<<<<<-------------wr=1;wr=0;代表什么?猜测是应该给一个脉冲,这样应该加上延时
        }
}

网友C: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leddata=ledcode[buf[i]];wr=1;wr=0;
           cs1=1;cs2=0;
           leddata=j;wr=1;wr=0;<<<<<<<-----猜测wr需要给一个脉冲,要在两个指令中间增加延时
           delay(100);
           j=_cror_(j,1);
           leddata=0xff;wr=1;wr=0;<<<<<<<-----猜测wr需要给一个脉冲,要在两个指令中间增加延时
        }
}

网友D:
数码管建议放到定时器中

网友D:
显示程序最好是在定时器中断工作,不然延时太长会影响进程,

网友E:
delay()这玩意能不用就别用,实际开发基本都不带dela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 不知道你现在还需要不?

也是用的定时器?

网友F:
是不是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G:
有没有图,来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