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我想改一下,加个蜂鸣器报警,加个降温和升温电路该怎么写程序啊

楼主(2018-01-11):
(图片)

楼主:
我想改一下,加个蜂鸣器报警,加个降温和升温电路该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A:
就程式部分先讓 LCD可以任意控制....2.讀取ADC0804的轉換值 ...3.將ADC0804的值轉換成溫度值顯示在LCD上 ˋ4.判斷溫度來節定峰鳴警報器作動,還是降溫或升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程式部分先讓 LCD可以任意控制....2.讀取ADC0804的轉換值 ...3.將ADC0804的值轉換成溫度值顯示在LCD上 ˋ ...

你能将程序写出来吗

网友A:
請參卓: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_bus P2
#define adc_bus P1
sbit lcd_rs =P2^0;
sbit lcd_rw =P2^1;
sbit lcd_en =P2^2;

sbit adc_rd =P3^6;
sbit adc_wr =P3^7;

sbit adc_intr =P3^2;
sbit cool = P2^5;
sbit heat = P2^6;
sbit alarm = P2^7;

char tab_TEMP[]={"TEMP:"};// 6
char tab_cool[]={" Cooling ..."};//12
char tab_heat[]={" Heating .."};//12
char tab_Over[]={"..Over Temp...."};//16
char tab_Temp_OK[] ={".. Temp OK ....."};//

void delay_us(int del)
{
        int i;
        i=del;
        while(i--);
}

void lcd_wi(char com)
{
        lcd_bus =com;
        lcd_rs =0;
        lcd_rw =0;
        lcd_en =0;
        delay_us(1);
        lcd_en =1;
        delay_us(200);
}

void lcd_wd(char com)
{
        lcd_bus =com;
        lcd_rs =1;
        lcd_rw =0;
        lcd_en =0;
        delay_us(1);
        lcd_en =1;
        delay_us(200);
}

void init_lcd()
{
        delay_us(10000);
        lcd_wi(0x38);
        lcd_wi(0x38);
        lcd_wi(0x01);
        lcd_wi(0x08);
        lcd_wi(0x0e);
        lcd_wi(0x06);
        lcd_wi(0x01);

}

char  RD_adc()
{
        unsigned char dat;
adc_bus=0xff;
adc_wr =0;
        adc_wr =1;

while(adc_intr);
        adc_rd =0;
        dat=adc_bus;

        adc_rd =1;
        return dat;

}
void lcd_show_str(char *P,char no)
{
        char i=no;
        while(i)
        {
                lcd_wd(*P++);
                i--;
        }

}

void lcd_show_ver(unsigned int dat)
{
        lcd_wd(dat /1000 %10 +0x30);
        lcd_wd(dat /100 %10 +0x30);
        lcd_wd(dat /10 %10 +0x30);
        lcd_wd('.');
        lcd_wd(dat /1 %10 +0x30);
        lcd_wd(0xdf);
        lcd_wd('C');
}

main()
{

        unsigned char adc_data;
        init_lcd();
        lcd_show_str(tab_TEMP,6);
        while(1)
        {
        adc_data=         RD_adc();
        lcd_wi(0x86);
        lcd_show_ver(adc_data *5 );
        lcd_wi(0xc0);

                if(adc_data >200)
                {
                        lcd_show_str(tab_Over,16);
                        cool = 1;
                        heat = 0;
                        alarm = 1;

                }
                else
                {
                        if(adc_data >140)
                        {

                                lcd_show_str(tab_cool,12);

                                cool = 1;
                                heat = 0;
                                alarm = 0;
                        }
                        else
                        {
                                if(adc_data <80)
                                {

                                lcd_show_str(tab_heat,12);
                                cool = 0;
                                heat = 1;
                                alarm = 0;
                                }
                                else
                                {
                                lcd_show_str(tab_Temp_OK,16);
                                cool =0;
                                heat = 0;
                                alarm =0;
                                }
                        }

                }

        }

}

网友B:
问一下你贴出来的这个程序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贴出来的这个程序可以用吗

#define lcd_bus P0才對

楼主:
各位,我想问一下,到底是程序原因还是电路的原因,导致我调节pt100但是lcd显示温度最大却只有54度啊,

网友A:
理論上R4要用可變電阻.來調整滿刻度溫度........調整pt100在127.5度 調整R4使得放大器有5V(或接近5V)
如此電路就算完成......接下來是ADC0804.....R3接ADC0804(pin19)與(pin4), C1接ADC0804(pin4)與GND間 ....
是否程式有問題要這樣試..調整 PT100...測量ADC0804 Vin+接腳...電壓值是否可從0到5V間變化...如顯示與PT100的值不同則是程式需要修正......
此程式原本設計滿刻度值127.5度 解析度0.5度
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R4要用可變電阻.來調整滿刻度溫度........調整pt100在127.5度 調整R4使得放大器有5V(或接近5V)
如此 ...

我的意思是说,明明pt100测温范围蛮大,我这个电路在54度一下都可以通过调节pt100在LCD显示出对应温度,但是为什么调节更高温度而LCD显示就停在54度不变了,这是个什么原理,求告知,谢谢

网友C:
这个范围用18B20可以啊,电路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