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w104单片机写一个转向灯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01-11):
我想用stc15w104单片机写一个转向灯程序:
1.当左右任意一个开关在2S内按一次实现双闪的打开关闭功能。
2.在双闪打开时任意一个开关被长按,切换到转向灯,松开继续双闪。
3.当双闪关闭时任意一个开关被长按,打开转向灯,松开关闭转向。
4.当检测到刹车开关按下时,启动双闪,松开关闭,转向打开时不操作刹车功能。

(闪烁频率1HZ)

网友A:
没看懂

左右任意按一下就双闪 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不烦么

2s按一次是什么2s内 第一次按下后还是什么动作后2s内

刹车就双闪 为什么啊 没刹车灯么

如果是汽车 汽车的转向灯不是这么控制 有个闪光继电器 里边是个专用芯片 转向开关负责电路接通 继电器控制灯泡地线 就是说不管左还是右只要接通 继电器就控制灯泡的回路开闭

后期高级一点车 闪光继电器集成在组合开关或者中心电器管理模块里边 组合开关给模块左右信号 再高级点的车转向开关是串联电阻 拨动不同方向给模块的电压不一样 模块通过电压判断按下哪个键 然后自己的程序驱动对应功能 去模块的只有供电 信号和地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左右任意按一下就双闪 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不烦么

我是用在电动自行车上,晚上骑车安全点

就是第一下按下2s内关闭打开作为双闪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