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9C52计数器T0对外部方波没反应

楼主:
最近用STC89C52做一个频率计数器,用LCD1602显示,外接1kHz的方波到T0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T0没有对方波进行计数,下面是代码,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float p;
    char idata buff[20];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T1inter;
    unsigned char GATE = 1; //测量中断,0表示开始测量
    unsigned char FLAG = 0; //是否分频选择,0不分频,1分频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 模块名称:LCD1602显示程序 *
    *****************************************/
    /***********************Port Definitions*********************/
    sbit LcdRs = P1^0; //定义端口
    sbit LcdRw = P1^1;
    sbit LcdEn = P2^5;
    sfr DBPort=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寄存器选择输入端 1:数据 0:指令
    LcdRw=1; _nop_(); //RW:为0:写状态;为1:读状态;
    LcdEn=1; _nop_(); //使能输入端,读状态,高电平有效;写状态,下降沿有效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t随着数值越大,误差趋于平衡.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
    for(i=0;i<123;i++){;}
    }
    }
    //配置计数器0,定时器1、2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0x9D; //工作方式1 内部寄存器控制的计数功能
    TH0=0x00; //T0高八位的初值
    TL0=0x00; //T0低八位初值
    TH1=0x00; //T1高八位的初值
    TL1=0x00; //T1低八位初值
    EA=1; //开启整体中断允许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1=1; //开启T1中断允许
    TR0=1;
    TR1=1;
    EX0=1;
    IT0=1;
    RCAP2H=(65536-62500)/256;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给RCAP2L和RCAP2H赋值,
    RCAP2L=(65536-62500)%256; //TH2和TL2将会在中断产生时自动使TH2=RCAP2H,TL2=RCAP2L。
    TH2=RCAP2H; //12M晶振下每次中断62.5ms(1s=1000ms=62.5ms×16)
    TL2=RCAP2L;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TR2=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主程序**************/
    void main()
    {
    P1_2=0;
    Init_timer();
    LCD_Initial(); //LCD初始化
    while(1)
    {;}

    }
//P1.2接INT0,触发中断
    void Out_interrupt(void)interrupt 0
    {
    float t0cont,t1cont;
//关闭T0、T1
    TR0=0;
    TR1=0;
    t0cont=TH0*256+TL0;
    t1cont=65535*T1inter+TH1*256+TL1;
    //p=(t0cont/t1cont)*1000000;
    p=t0cont;
    GotoXY(0,1);
    sprintf(buff,"%4.4fKHz",p);
    Print(buff);
    //打开T0、T1,重置初值,为下一次测量做准备
    TR0=1;
    TR1=1;
    TH0=0x00; //T0高八位的初值
    TL0=0x00; //T0低八位初值
    TH1=0x00; //T1高八位的初值
    TL1=0x00;
    //中断后开始读数显示

    }
    void Timer0_isr(void)interrupt 1
    {
    TH0=0x00;
    TL0=0x00;

    }
    void Timer1_isr(void)interrupt 3
    { T1inter++;
    TH1=0; //计数=(65535-初值) 初值0x159F=5535
    TL1=0;
    if(T1inter==4)
    {
    T1inter=0;
    }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62.5ms)
    {
    time++;
    TF2=0; //定时器2的中断标志位TF2不能够由硬件清零,所以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其清零
    if (time==4) //定时0.25s时间到
    {
    time=0; //计时清0
    P1_2=~P1_2;//P1.2反转
    }
    }

网友A(2018-01-12):
我没有看你的程序全部,只看了定时器设置那部分,你说没反应,可能就是设置的问题。
第一:如图所示:

这是STC89C52的手册说明(我没有找到你用的AT89C52的手册)
你程序中设置TMOD=0x9d,即二进制1001  1101
定时器0、1都是工作方式1——16位定时\计数器
定时器1为定时器,定时器0为计数器
“门控制”位都是1——由上图可知,当此位为1时,要开启定时\计数器,还需要外部中断。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第二:我的建议:
“门控制”位置0,即只需要TRx就可以控制定时器的开启和关闭。
你的外部脉冲,直接到定时器0。只要TR0=1,则计数器0就开始计数了,注意,你的脉冲信号要接在P34脚;只要TR1=1,定时器1就开始计时了。
同时开启两定时器,你的工作不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