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台实验室的古董“模拟信号发生器”里的继电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1-11):
问一下这个“模拟信号发生器”里的继电器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如果有的大神知道这“模拟信号发生器”具体工作原理的,请赐教下~~
附图: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前面板”上怎么会有那么多CD4011,我初步估计是用来驱动数码管显示的,但具体怎么实现的不太清楚,大神们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A:
看照片只能猜一下:
继电器可能是用来做切换的。
信号发生器需要做切换的物理量可能是:
输出信号的波形、频率、电平大小。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做万用表转表盘那样的事,通过切换,只有一路电阻接入电路。
更一步的原理,我就不了解了,等待大神吧

网友A:
继电器安装在高频函数信号发生器MAX038附近,最大的可能是做频率分段切换用的,扩展输出频率范围。

网友A: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开关器件而采用继电器,估计是考虑元件布局的原因,使用开关,会因连线过长,分布电容对频率精度产生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