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LWIP+OV2640摄像头+DCMI+SRAM源码

楼主(2018-01-11):
采用STM407实现摄像头OV2640获取图片数据,通过TCP网络上传显示。图片最大分辨率1600*1200,这个分辨率下大概能实现每秒1~2帧左右的传输,速度还可以.原始工程文件,配合BOOTLOAD应用,如果不用BOOTLOAD,可以修改起始地址,直接下载应用。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Template_Projec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void        vTestUartSend(void);
extern        void LwIP_Periodic_Handle(__IO uint32_t localtime);
u32        u32_mark_debug        =        0;
extern        __IO uint32_t LocalTime;
extern        unsigned        char        gu8NetRecMark;
extern        void fudp_init(void);
extern        void        LwIP_Init(void);
extern        void        vDcmiDataInit(void);
extern        void        frame_deal(void);
extern        void LwIP_Periodic_Handle(__IO uint32_t localtime);
extern        void        vDcmi_Set_Start(void);
extern        void        init_sysparameter_set(void);
extern        void        vNetTimeTask(void);
//extern        static        void SystemInit_ExtMemCtl(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Setup();
init_sysparameter_set();
        while(OV2640_Init())
        {
                        Delay(200);
        }
        LwIP_Init();
        fudp_init();
        //vDcmiDataInit();
  /* Infinite loop */
        //vDcmi_Set_Start();//STM32F40_41xxx1
        //SystemInit_ExtMemCtl();
  while (1)
  {
                vPictureEndDeal();
                vCmdUartDeal();
                Led_Status_Handle();
                vNetTimeTask();
                frame_deal();
                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uint32_t        u32TimePara        =  LocalTime + nTime;

  while(u32TimePara>LocalTime);
}

void        Led_Status_Handle(void)
{
        u32_mark_debug++;

        if((u32_mark_debug>1000000)&&(u32_mark_debug<200000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u32_mark_debug        =        3000000;
                //delay_us(500);
                //vTestUartSend();
        }
        else        if((u32_mark_debug>4000000)&&(u32_mark_debug<5000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复位结束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u32_mark_debug        =        0;

                    /* Write the descriptor through the endpoint */
    //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u8_lin, 2);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1-27):
解压不了

网友B(2019-03-03):
根本就没使用到SRAM

网友C(2020-11-04):
用到内部SRAM?

网友D(2023-10-16):
我用的udp,刚好可以参考下

网友E:
代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