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的ad转换如何实现同时对两个模拟量的转换呢?

楼主(2018-01-12):
单通道的ad转换如何实现同时对两个模拟量的转换呢?除了用两个ad转换器的方法外,求助~

网友A:
可以增加一片CD4066之类的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B:
你前端加一个模拟开关,然后来回切换的采集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能吧,没试过,可以就不会要那么多ADC通道了?

网友D:
加个电子开关,如cd4066

网友E:
我想到的办法是用继电器。
它的开合,可以转换你的两个模拟量电路,即常合控制一路,常开控制一路。
不过,你只能用机械继电器,才有两路,若用固态继电器,则只有一路(没有常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想到的办法是用继电器。
它的开合,可以转换你的两个模拟量电路,即常合控制一路,常开控制一路。
不过 ...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