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装机装柜型(Chassis)变频/逆变器装置的维修PPT资料

楼主(2018-01-12):
装机装柜型变频/逆变器在6SE70系列的产品中最具有维修的典型性。主要是它的各种部件的结构特征明显,一些在书本型系统中集中于PEU板上的功率部分结构,在装机装柜型中凸显了它在系统中典型的结构形态,从维修角度来讲,通过对它的维修可以对变频/逆变器的结构有清晰的了解。
此外,装机装柜型的变频/逆变器,由于组成部件较多,特别是功率元件规格涵盖了较大的范围,在维修过程中,也最能集中地反映对维修中操作工艺的要求。因此,如果掌握了装机装柜型变频器系统的维修技术与要求,其它机型就应不在话下了。
本部分将从各组成部件的特点入手,进而介绍系统的结构框图,再介绍几种典型尺寸装置的结构特点及部件组成,来帮助大家掌握相关的维修技术。
PCC与PCU模块是变频器系统的特有的模块,逆变器系统无这两种部件。
PCC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触发前端AC/DC环节中的可控硅整流桥的各元件。系统控制电源与主回路电源接入后,操作了系统“ON”操作后,PCC模块会输出可控硅元件的触发信号,并经过一段固定的延迟时间后将可控硅的导通角由最小推移到最大,完成直流母线电容的预充电过程。
PCU模块主要是包含了变频器系统的AC/DC环节中的辅助二极管启动桥和它的阻容吸收元件。
正常情况下PCC与PCU必须有正确的工作切换,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如可控硅整流桥在预充电过程结束后,不能使二极管启动桥反偏截止。则在启动变频器运行时,一般会烧毁二极管启动桥及预充电电阻。这可能意味着PCU模块的损坏。

PSU与VDU模块的功能及特点

PSU模块担负系统控制电源的馈入和变换,这种功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将直流母线上的电压通过DC/DC变换、转换成24V的直流控制电压或从外部端子(X9-1脚与2脚)引入这一电压。第二步是将24VDC控制电压转换成其它量值的控制电压,如:+15V、-15V、+5V等控制电压作为其它模块的工作电源。
PSU上面有对进行各相进线电压信号与直流母线电压信号的进行采样和处理的电路。
PSU担负系统风机的控制输出,风机回路的熔断保护也在PSU板上。
PSU模块与IVI、PCC有信号交换的接口。
PSU模块有PSU1与PSU2两种,适用于不同的结构尺寸的系统,由于尺寸问题,二者不可互换。
更换PSU:    拉出插头X18,X258 和X70; 松开侧板同大地连接的Torx 螺钉;
    将PSU 推离它的连锁销并转动,从前面的输入母排下将其拉出来; 以相反次序装入新的PSU。
VDU模块:进线电压为F、H、U、W的等级时,加在PSU模块前端的模块。

IVI模块的功能及维修要点
装机装柜型变频器/逆变器的部件之一,根据装置的结构形态不同,有数种规格。
IVI模块完成主控制板部分与系统本体部分的信号交换,它安装于电子箱、铁盒后面并与之固定。
IVI将IGBT的驱动信号从主控制板传送到IGD模块,并将从IGD送来IGBT的Uce保护信号接收并传送到CU板。
在E、F尺寸的装置,它们之间的连接是扁平电缆。
对G以上尺寸的装置,它们之间的连接是塑料光纤。
电流互感器信号的接收和传送,电流互感器的供电。
装置IGBT散热器上的各个NTC热敏电阻信号的接收、处理和传送。
在维修中,此模块的大部分信号,可以通过6SE70逆变器的测试盒检测。
在此模块上搭载ABO模块。

完整的ppt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