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驱动产品常见故障维修要点ppt资料下载

楼主(2018-01-12):
维修必做步骤
1, 首先要确保没有短路情况;
2,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或二极管档测量驱动装置;
3,确认电机的绝缘良好;
4,尽量排除外部问题或参数问题,一般可以在允许范围内工厂复位,单独测试驱动器;
5,安全第一!

6SE70 机器常见故障
F002,预充电故障。
整流部分可能有问题。
带制动单元的一定要查制动单元。
备件一般要准备整流桥,预充电电阻,TDB(PCC,PCU),硅等。
到现场要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预充电电阻是否已损坏;再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整流桥是否已坏;能对可控硅进行打压更好,更换已损坏的备件。一般来说整流部分有故障,逆变部分不一定有故障,但是仍然要仔细检查,用测试盒进行测试。
还有种可能,就是在启动的时候主电没有上。

F006,过压;
首先判断是否是真的过压,从电源部分入手。
其次检查检测部分PSU是否损坏。
     此故障比较复杂,思路按照上面即可深入调查下去。
F008 欠压
此故障与F006类似。思路参考查F006。
还有种可能,就是逆变器的直流端与母排连接不紧。

F011  过流
此故障为最常见故障之一。
一般可准备IVI,PSU,IGBT,IGD,CT等。
思路为首先判断是否确实过流。若电机绝缘不好,短路;或者IGBT损坏,造成短路。
然后看是否是检测回路的问题。碰到过一次PSU损坏导致F011,分析是CT15V电源没提供上的缘故。
还有一情况 ,是AFE的电抗器的问题。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