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8-01-12):
//
//  dji.c
//
//
//  Created by 倪刚 on 2018/1/12.
//

#include <reg52.h>
#define Stop 0    //宏定义,停止
#define Left 1   //宏定义,左转
#define Right 2   //宏定义,右转

sbit ControlPort = P2^0;  //舵机信号端口
sbit KeyLeft = P1^0;   //左转按键端口
sbit KeyRight = P1^1;   //右转按键端口
sbit KeyStop = P1^2;   //归位按键端口

unsigned char TimeOutCounter = 0,LeftOrRight = 0;  //TimeOutCounter:定时器溢出计数   LeftOrRight:舵机左右旋转标志
void InitialTimer (void)
{
    TMOD=0x10;   //定时/计数器1工作于方式1
    TH1 = ( 65535 - 500 ) / 256;   //0.25ms
    TL1 = ( 65535 - 500 ) % 256;
    EA=1;        //开总中断
    ET1=1;       //允许定时/计数器1 中断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1 中断

}

void ControlLeftOrRight ( void )   //控制舵机函数
{
    if( KeyStop == 0 )
    {
        //while ( !KeyStop );    //使标志等于Stop(0),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
        LeftOrRight = Stop;
    }
    if( KeyLeft == 0 )
    {
        //while ( !KeyLeft );    //使标志等于Left(1),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
        LeftOrRight = Left;
    }
    if( KeyRight == 0 )
    {
        //while ( !KeyRight );   //使标志等于Right(2),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
        LeftOrRight = Right;
    }

}

void main ( void )  //主函数
{
    InitialTimer();
    for(;;)
    {
        ControlLeftOrRight();

    }
}

void Timer1 ( void )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1 = ( 65535 - 500 ) / 256;
    TL1 = ( 65535 - 500 ) % 256;
    TimeOutCounter ++;
    switch ( LeftOrRight )
    {
        case 0 :   //为0时,舵机归位,脉宽1.5ms
        {
            if( TimeOutCounter <= 6 )
            {
                ControlPort = 1;

            } else {
                ControlPort = 0;
            }
            break;

        }   case 1 :     //为1时,舵机左转,脉宽1ms(理论值),实际可以调试得出
        {
            if( TimeOutCounter <= 2 )
            {
                ControlPort = 1;

            } else {
                ControlPort = 0;
            }
            break;

        }   case 2 :   //为2时,舵机右转,脉宽2ms(理论值),实际可以调试得出
        {
            if( TimeOutCounter <= 10 )
                 {
                    ControlPort = 1;

                }    else     {
                    ControlPort = 0;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if( TimeOutCounter == 80 )  //周期20ms(理论值),比较可靠,最好不要修改
    {
        TimeOutCounter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