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现场维修教程(PPT资料下载)

楼主:
ppt内容预览:

6SE70现场维修
(1)故障现象:机器类型是AC-DC-AC,主接触器吸合后,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只有500V左右.检查各可控硅触发端子接触良好,触发端的特性也正常。更换TDB后故障依旧。后来在更换预充电电阻后恢复正常。
      (2)故障分析:正常情况在主接触器吸合后,首先通过TDB板预充电稳定后直流母线达到530V左右。合闸时检测R006的值上升的非常缓慢,最终只有500V,明显偏低。可控硅?PCC?或者是触发端子?最后在更换了预充电电阻后恢复正常(预充电电阻阻值偏大正常是7.5欧姆实际测得70欧姆)
       (3)结论:合闸时可控硅是不触发的,只有当给定启动命令 后才触发,右边的图纸上可以看到,合闸后直流母线不对应该只与预充电部分有关,与可控硅,PCC没有关系的
PCC的电源由IVI提供,1,3是24V电源,2则是晶闸管的触发使能脉冲信号,该信号在变频器收到启动命令后由CUVC 发出

故障现象:上24V控制电报F011
故障分析:装置在上24V电源就报F011,拔掉电流互感器的插头故障依旧,
拔掉3块IGD的15V电源还是不行,最后在更换CUVC无效后换上IMPI故障消失。
结论:F011的解决思路
           (1)如果是上24v控制电源就报,一般出现在电流检测以及与
            电流互感器提供电源的相关板子上PSU,IVI以及IGD(如果
            IGD的15V供电电源短路或有异常它会直接影响整个的供电
            情况,电流互感器的供电电源(一般是正负15V)也会受到
            影响),从而造成互感器的输出信号不正常而报警。拔掉外部
            所有的电源插头以及互感器的端子若再报警,就肯定是CUVC
            和IMPI了
(2)若一起动就报过流,排除IGBT,IGD,负载,外部接线以及加减
   速时间外整流装置也应该高度重视,RC,AFE,可控硅的桥式整流都
   有可能是罪魁祸首,一般在启动的同时监控一下直流母线有没有明
   显的下降。曾经遇到直流母线有问题逆变器轮流报:F028,F011以及
    F008 直流母线在载稍微大时有波动

完整的ppt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