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5  奖励楼层: 5

楼主(2018-01-1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uchar t,s,speed=50;

unsigned int temp1;

void delay(uint N)//廷迟时间为(24+N*16)us
{
  int i;
        for(i=0;i<N;i++);
}

//步进电机
void gorun(unsigned char step)

{
  switch(step)
  {
  case 0: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1: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2:
    P1_0 = 1;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3:
    P1_0 = 0;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4:
    P1_0 = 0;
    P1_1 = 1;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5: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6: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1;
    break;
  case 7:
    P1_0 = 0;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break;
  case 8: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break;
  }
}

/**************************************************
DS18B20初始化
/********************************************/
void init()
{
        DQ=1;
        delay(0);
        DQ=0;
        delay(50);      //廷迟24+50*16=824us
        DQ=1;
        delay(3);       //48us
        delay(10);      //184us
        DQ=1;
}

void write(uchar date)
{
        uint i;
        for (i=0; i<8; i++)
        {
                DQ = 0;
                DQ = date & 0x01;    //最低位移出  最低位先写入 //i=0:DQ=(0101 0101 &0000 0001)=0000 0001
                delay(2);                 //56us                                                                         即将最低位1 写入,i=1        :        将0写入.......
                DQ=1;
                date >>= 1;         //右移一位
        }
}

uchar read()
{
        uint i, value=0;
        DQ=1;
        _nop_();            //一个机器周期:(1/11.0952(即晶振频率))*12=1.085us
        for (i=0; i<8; i++)
        {
                value = value>>1; //15us 之内必须读完一位
                DQ = 0;           //设i=0 :value=0101 0101  >>1  得到:0010 1010
                _nop_();          // 读到的DQ=1,0010 1010|1000 0000=1010 1010
                _nop_();                       // i=1:  value=01010101
                DQ = 1;                              //读到的DQ=0,  value=01010101
                _nop_();                      //i=2:  value=0010 1010
                _nop_();
                if (DQ)           //先读最低位
                value|=0x80;
                delay(2);         // 56us
                DQ=1;
        }
        return(value);
}

//DS18B20数据采集转换
uint  read_wen_du()
{
        uchar HB,LB,temp;
        init();                                                                //  复位
        write(0xcc);                                  //  跳过ROM  即不必读64位序列号的ROM
        wri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
        write(0xcc);                                        //  跳过ROM  即不必读64位序列号的ROM
        write(0xbe);                                        //  读命令
        LB=read();                                    //  低八位 1011 1010
        HB=read();                                    //  高八位 1111 1010
        HB=HB<<4;                                                        //         1011 000
        HB+=(LB&0XF0)>>4;     //  (LB&0xF0)=1011 0000   >>4 :0000 1011  +HB :1010 1011
        temp=HB;
        return temp;                                  //  返回温度值
}

//DS18B20基本函数结束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temp1=read_wen_du();

                                if(temp1>=20)

                                {

                                        gorun(s);
                                        EA=1;

                                }
                                else
                                {

                                        s=0;
                                        t=0;
                                        EA=0;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 = 254;
    TL0 = 255-speed; //调速

        t++;
        if(t==10)
        {

                        s++;

                        if(s>8)
                        s=1;
                        t=0;
        }

        TR0=1;

}

网友A:
在主函数中处理

增加2个变量
u32 iCount; //循环计数
u8  kStats; //点击转动标记 1:转动  0:停止
iCount = 0;
kStats = 0;
while(1)
{
    delayMS(100);  // 100ms延时

    if( kStats==1)
    {
        if(  iCount==100  ) // 100次循环 10000正好10s
        {
            //执行电机停转
            ...
        }
        else if(  iCount>=60100  ) //停转等待 10分钟 10*60=600s = 60000ms
        {
            kStats = 0;
            iCount = 0;
        }
        iCount++;

    }

    else
    {

        temp1=read_wen_du();
        if(temp1>=20)
        {
            gorun(s);
            kStats = 1;
            EA=1;
        }
        else
        {
            s=0;
            t=0;
            EA=0;
        }
    }

}

网友A:
我辛苦些代码回复 ,为啥就变成无效楼层,该帖子已经被删除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辛苦些代码回复 ,为啥就变成无效楼层,该帖子已经被删除 ????

新手请教!我你的思路不错,能否结合楼主的代码整理出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