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飞思卡尔s9s12G128芯片 AD采集

楼主(2018-01-12):
void ADC_Init(BYTE bCh)
{
   //ad6 数字输入检测模式
   ATDDIEN = 0xFFFF & (~bCh);                     //AN6开启输入模式

   ATDCTL1 = 0x3F;                                //选用10位模数转换,放电检测模式

   ATDCTL2 = 0x40;                                //启动A/D转换,快速清零,禁止中断

   ATDCTL3 = 0x88;                                //每次转换1个通道,右对齐模式

   ATDCTL4 = (BUS_CLOCK / (ADC_CLK * 2) - 1) | 0x60;    //10周期扫描,AD模块时钟频率为2MHz    BUS_CLOCK / 4000000 -1 = ATDOCTL4

#ifndef MULTI_CHANNEL
   ATDCTL5 = 0x0F & bCh;                          //转换AD00和AD01,单次转换模式
#else
#endif
}

/*--------------------------------------------------------------------------*/
/* @(p)                                                                     */
/* NAME                  : XXXXXXX                                                     */
/* FUNCTION          : This is t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of the XX module        */
/* RETURN          : none                                                        */
/* ARGUMENT          : none                                                        */
/* CREATE          : XXXX  2013/06/21                                            */
/* UPDATE          :                                                             */
/* REMARK          :                                                             */
/*--------------------------------------------------------------------------*/
void ADC_Close(void)
{
   //ATDCTL5 &= 0xCF;
}

SHORT ADC_StartConvert(BYTE bCh)
{
   WORD wErrTime = 0;

   ATDCTL5 = 0x0F & bCh;

   //VOL1 超时故障
   for(wErrTime=0; wErrTime<ADC_ERRTIME; wErrTime++)
   {
      if(ATDSTAT0_SCF==1)         //TXREG EMPTY
      {
         break;
      }
   }

   if(wErrTime < ADC_ERRTIME)
   {
      m_wADin = (WORD)(*((WORD*)ADC_BASE_ADDR ));

      ATDSTAT0_SCF = 1;
   }
   else
   {
      //g_stcSYSFaultFlag.bTempSensorFaultFlag = 1;

      //counter
      //while(1);
      return -1;
   }

   return  (m_wAD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