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要怎么和手机通信

楼主(2018-01-12):
蓝牙模块用的hc-05.要怎么和手机通信????

网友A:
利用单片机串口通信。

网友B:
单片机这一端就是串口。关键是手机端的编程比较重要。如果仅仅是测试,可以下载蓝牙串口助手。本人用XE8编写过一个手机端的应用,通过蓝牙与51单片机通信,采用的是HC-08模块。

网友C:
直接用串口发送接收APK的数据就行,首先要单片机启动串口程序,手机 启动串口发送程序

网友D:
蓝牙模块HC05和手机通信分俩种:1是HC05连接PC机,HC05用USB-TTL串口模块连PC机,开启串口助手,手机从网上下载蓝牙串口APP,先在PC上设置HC05的名称;波特率;PIN码;主从模式等(具体查相关资料),再开手机APP和HC05配对实现通信。2是HC05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编程控制外设,前提是HC05先设置好参数,同上方法,再配对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