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RGB点阵屏多功能时钟源程序与资料

楼主(2018-01-12):
16*32 RGB点阵时钟、频谱使用说明

一、 控制卡 4 个独立按键使用说明:
1、按键 S1:进入调时模式以及切换年、月、日、星期、时间、亮度自动与手动切换以及补偿时间加减等项目的调整切换
2、按键 S2:进入调时模式时此按键功能为“加” 、不在调时模式时此按键功能为“亮度控制” ,在频谱模式时此按键功能为“顶点颜色切换”
3、按键 S3:进入调时模式时此按键功能为“减” 、不在调时模式时此按键功能为“时钟颜色切换, ”在频谱模式时此按键功能为“柱条颜色切换”
4、按键 S4:在调时模式时“退出时间调整” ,其他模式“频谱与时间模式切换”
注意:当时钟显示颜色或者频谱显示颜色为全红色时,进入自动切换颜色的模式
二、遥控器使用介绍:
遥控只有 4 个按键可用,等同于独立按键的功能。

电路原理图:

/*********************************** ***************************
-0XC0--0XC1- 显示模式
-0XC2--0XC3- 速度
-0XC4--0XC5- 亮度
-0XC6--0XC7  用于闹钟总开关
每个闹钟占用DS1302的三个RAM,从第5个RAM开始使用。
-0XC8--0XC9-亮度自动控制
-0XCA--0XCB-综合模式记忆
-0XCC--0XCD-边框记忆
每三个RAM中的第一个为当前闹钟的开关,
第二个为设置的小时值,第三个为设置的分钟值。
-0XCE--0XCF--0XD0--0XD1--0XD2--0XD3- 1
-0XD4--0XD5--0XD6--0XD7--0XD8--0XD9- 2
-0XDA--0XDB--0XDC--0XDD--0XDE--0XDF- 3
-0XE0--0XE1--0XE2--0XE3--0XE4--0XE5- 4
-0XE6--0XE7--0XE8--0XE9--0XEA--0XEB- 5
-0XEC--0XED- 整点报时
-0XEE--0XEF- 字体(控制)
-0XF0--0XF1- 颜色
-0XF2--0XF3- 湿度修整开关(是加还是减)
-0XF4--0XF5- 湿度修整数值 0-----20%
-0XF6--0XF7- 温度修整开关(是加还是减)
-0XF8--0XF9- 温度修整数值 0-----20度
-0XFA--0XFB- 是否校时的标记*如果是1就校时,0不校时
-0XFC--0XFD- 写入校时的时间量0-----20秒
-0XFE--0XFF- 多字节命令
------宏定义区--------------------------------------------------------------*/

/***********************************************************
控制卡  P0=j
如果有配套控制卡,下载此程序即可显示
16*32 RGB点阵屏 多功能时钟
功能说明:上电显示   时:分    20S切换一次流动显示 年月日星期 信息
***************************P0=j********************************/
/*
16X32 RGB点阵屏管脚定义
GND     A     ABCD是行扫描信号
GND     B
GND     C
OE      D          OE是屏的使能端  低有效
G       R          R G B 颜色数据信号
B       NC
GND            STR          锁存信号
GND     SCK         时钟信号
*/
/*接口说明*/
//A B C D 是138行扫描信号
// SHCP   是595的移位信号
// STCP   是595的锁存信号
// OE    是屏的使能端 可以控制亮度
// R     是红色信号线
// G     是绿色信号线
// B     是蓝色信号线
//P0=j

#include<task.h>
sbit SCK=P2^7;//时钟
sbit STR=P4^1;//上升沿输出               /*如果用的是普通单片机 没有P4.1口 请改为其他口*/
sbit SDA_R=P2^4;//红数据
sbit SDA_G=P2^5;//绿数据
sbit SDA_B=P2^3;//蓝数据
sbit OE=P0^4;//输出使能

sbit IA=P4^0;//行控制线A                   /*如果用的是普通单片机 没有P4.0口 请改为其他口*/
sbit IB=P2^0;//行控制线B
sbit IC=P2^1;//行控制线C
sbit ID=P2^2;//行控制线D

void SDA_RS(uchar i) { SDA_R = (bit)i; }
void SDA_GS(uchar i) { SDA_G = (bit)i; }
void SDA_BS(uchar i) { SDA_B = (bit)i; }
void SDA_RGS(uchar i) { SDA_R = (bit)i;SDA_G = (bit)i; }
void SDA_GBS(uchar i) { SDA_G = (bit)i; SDA_B = (bit)i;}
void SDA_BRS(uchar i) { SDA_R = (bit)i;SDA_B = (bit)i; }
void SDA_BGRS(uchar i) { SDA_R = (bit)i; SDA_G = (bit)i;SDA_B = (bit)i;}
void (*SDA_RGB)(uchar);
typedef struct bb
{
    void (*proc)(uchar);
}_ol_;
_ol_ olSet[7] =
{
    SDA_RS,
    SDA_GS,
    SDA_BS,
        SDA_RGS,
    SDA_GBS,
    SDA_BRS,
        SDA_BGRS,

};//P0=j
#define  scan0    {IA=0;IB=0;IC=0;ID=0;}
#define  scan1    {IA=1;IB=0;IC=0;ID=0;}
#define  scan2    {IA=0;IB=1;IC=0;ID=0;}
#define  scan3    {IA=1;IB=1;IC=0;ID=0;}
#define  scan4    {IA=0;IB=0;IC=1;ID=0;}
#define  scan5    {IA=1;IB=0;IC=1;ID=0;}
#define  scan6    {IA=0;IB=1;IC=1;ID=0;}
#define  scan7    {IA=1;IB=1;IC=1;ID=0;}
#define  scan8    {IA=0;IB=0;IC=0;ID=1;}
#define  scan9    {IA=1;IB=0;IC=0;ID=1;}
#define scan10    {IA=0;IB=1;IC=0;ID=1;}
#define scan11    {IA=1;IB=1;IC=0;ID=1;}
#define scan12    {IA=0;IB=0;IC=1;ID=1;}
#define scan13    {IA=1;IB=0;IC=1;ID=1;}
#define scan14    {IA=0;IB=1;IC=1;ID=1;}
#define scan15    {IA=1;IB=1;IC=1;ID=1;}
#define NL     12                        //空格地址

void   rxd_data();        // 发送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uint time_count=0; //计数
uchar reg;
uchar line;
uchar Mode=0;
uchar Count=0;
uchar SPEED;
void Displaying();
void timebuff();
uchar e=0;
uchar Light=1;
uchar color;
bit Auto_bit=0;
uchar xdata Buffnum=4;
void SECOND_liudonshu(void)        ;
void Adjust_display(void);
void sendRXby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n);
uchar BUFF[20];                                   //缓存
uchar code week_data[] ={24,40,42,44,46,48,50,24};  //日一二三四五六日
/***************滚动显示格式数组***********P0=j************************/
uchar xdata  A[60]=         //显示格式
{  NL,NL,NL,NL,NL,NL,NL,NL,                 //开头8个空格 0-7
        14,15,16,17,18,19,                         //今天是8,9,10,11,12,13
        2,0,00,00,                                                 //年数据14,15,16,17
        20,21,                                                        //“年”18,19
        0,0,                                                        //月数据         No.20,21
        22,23,                                                        //“月”22,23
        0,0,                                                        //日数据        No.24,25
        24,25,                                                        //“日”26,27
        NL,                                                 //空格28
        26,27,28,29,                                        //“星期”29,30,31,32
        00,00,                                                        //星期几        No.33,34
        NL,                                                                //空格35
};
uchar code zimo[];
uchar zimuo=0;
uchar offset;
bit half_sec_flag=0;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
//void delay(uchar time);

void delay(uchar time)   //1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time;c>0;c--)
        {
             for(b=30;b>0;b--)
        for(a=3;a>0;a--);
        }
}

/*****不影响其他端口的扫描******P0=j*******************/
void scan(unsigned char Value)
{switch(Value)
        {case  0: scan0;break;
                  case  1: scan1;break;
                   case  2: scan2;break;
                    case  3: scan3;break;
             case  4: scan4;break;
                      case  5: scan5;break;
                       case  6: scan6;break;
                        case  7: scan7;break;
                 case  8: scan8;break;
                       case  9: scan9;break;
                      case 10:scan10;break;
                     case 11:scan11;break;
            case 12:scan12;break;
                  case 13:scan13;break;
                 case 14:scan14;break;
            case 15:scan15;break;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uint read_time;
        TH0 = 0x0F6;
    TL0 = 0x3C;
        if(++read_time>200)
        {
                read_time=0;
                read_clockS();    //读时钟数据
                //KEY_scan();
        }
   if(Mode!=2)
   time_count++;
   if(time_count%600==0)
        half_sec_flag=~half_sec_flag;
   if(time_count>42000)//发送一次数据
   {
       time_count=0;
           Mode=1;

        }
           if(Mode==1)
           {
                   line++; //下一行
                   if(line>15) //共16行
                   {
                            line=0; //重新移动
                         SPEED++;
                if(SPEED>5)
                        {
                        SPEED=1;
                        offset++;
                        }

                    }

            //in_data();//调整移动数据
                //if(Mode==0)
            //

                           Displaying();//移动显示模式
                   //else if(Mode==2)
                   // Adjust_display();//调时模式
                scan(line); //打开行扫描
                    STR=0;//锁存
                        OE=0;
                        delay(Light*2); //控制亮度
                        OE=1;
                        STR=1;
                }
                if(Mode==0)
                {
                    line++; //下一行
                   if(line>15) //共16行
                   {
                              line=0; //重新移动
                   }
                            rxd_data();//显示时间模式
                          scan(line); //打开行扫描
                      STR=1;//锁存
                          STR=0;
                          OE=0;
                          delay(Light*2); //控制亮度
                          OE=1;
                }
}
void PCA() interrupt 7        //PCA定时器          26ms
{

         if( CCF0 )
        {

                 CCAP0L = CCAP0L+0x50;
                CCAP0H = CCAP0H+0xc3; //20ms定时
            CCF0 = 0;
                time_count++;
                if(time_count>6)//
                {
                           time_count=0;
                        Count++;
//                        SendByte(Count);
                        if(Count>50)
                        {
                                Count=0;
                                 reg++;//依次变色
                                   if(reg>7)
                                {
                                           reg=0;
                                }
                        }

                }
        }
        if(CF)
        {
                CF=0;

        }
}
/***************************P0=j*****************/
void Adjust_display(void)
{

         if(e==1)
         {
                 sendRXbyte(hanzi[0][line],0,8); //年
                 sendRXbyte(hanzi[1][line],0,8);
                 sendRXbyte(EC_8X16[yy/10][line],1,8);
                 sendRXbyte(EC_8X16[yy%10][line],1,8);

//                 sendRXbyte(hanzi[0][line+8],0,8); //年
//                 sendRXbyte(hanzi[1][line+8],0,8);
//                 sendRXbyte(EC_8X16[yy/10][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yy%10][line+8],1,8);
         }
         else if(e==2)
         {
                  sendRXbyte(hanzi[2][line],1,8); //月
                 sendRXbyte(hanzi[3][line],1,8);
                 sendRXbyte(EC_8X16[mo/10][line],0,8);
                 sendRXbyte(EC_8X16[mo%10][line],0,8);

//                 sendRXbyte(hanzi[2][line+8],1,8); //月
//                 sendRXbyte(hanzi[3][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mo/10][line+8],0,8);
//                 sendRXbyte(EC_8X16[mo%10][line+8],0,8);
         }
         else if(e==3)
         {
                  sendRXbyte(hanzi[4][line],1,8); //日
                 sendRXbyte(hanzi[5][line],1,8);
                 sendRXbyte(EC_8X16[dd/10][line],2,8);
                 sendRXbyte(EC_8X16[dd%10][line],2,8);
//
//                 sendRXbyte(hanzi[4][line+8],1,8); //日
//                 sendRXbyte(hanzi[5][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dd/10][line+8],2,8);
//                 sendRXbyte(EC_8X16[dd%10][line+8],2,8);
         }
         else if(e==4)
         {
                  sendRXbyte(hanzi[6][line],0,8); //周
                 sendRXbyte(hanzi[7][line],0,8);
                 sendRXbyte(EC_8X16[week/10][line],2,8);
                 sendRXbyte(EC_8X16[week%10][line],2,8);

//                 sendRXbyte(hanzi[6][line+8],0,8); //周
//                 sendRXbyte(hanzi[7][line+8],0,8);
//                 sendRXbyte(EC_8X16[week/10][line+8],2,8);
//                 sendRXbyte(EC_8X16[week%10][line+8],2,8);
         }
         else if(e==5)
         {
                  sendRXbyte(hanzi[8][line],1,8);//时
                 sendRXbyte(hanzi[9][line],1,8);
                 sendRXbyte(EC_8X16[hh/10][line],0,8);
                 sendRXbyte(EC_8X16[hh%10][line],0,8);
//
//                 sendRXbyte(hanzi[8][line+8],1,8);//时
//                 sendRXbyte(hanzi[9][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hh/10][line+8],0,8);
//                 sendRXbyte(EC_8X16[hh%10][line+8],0,8);
         }
         else if(e==6)
         {
                  sendRXbyte(hanzi[10][line],0,8);//分
                 sendRXbyte(hanzi[11][line],0,8);
                 sendRXbyte(EC_8X16[mm/10][line],2,8);
                 sendRXbyte(EC_8X16[mm%10][line],2,8);

//                 sendRXbyte(hanzi[10][line+8],0,8);//分
//                 sendRXbyte(hanzi[11][line+8],0,8);
//                 sendRXbyte(EC_8X16[mm/10][line+8],2,8);
//                 sendRXbyte(EC_8X16[mm%10][line+8],2,8);
         }
         else if(e==7)
         {
                  sendRXbyte(hanzi[12][line],1,8);//秒
                 sendRXbyte(hanzi[13][line],1,8);
                 sendRXbyte(EC_8X16[ss/10][line],2,8);
                 sendRXbyte(EC_8X16[ss%10][line],2,8);
//
//                 sendRXbyte(hanzi[12][line+8],1,8);//秒
//                 sendRXbyte(hanzi[13][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ss/10][line+8],2,8);
//                 sendRXbyte(EC_8X16[ss%10][line+8],2,8);
         }
         else if((e==8)||(e==9))
         {
                  if(read_clock(10,TimeCH_OCHARGE) == 1) //时间补偿加/减显示
                 {
                         sendRXbyte(hanzi[14][line],1,8);//加
                         sendRXbyte(hanzi[15][line],1,8);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2,8);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2,8);
//
//                         sendRXbyte(hanzi[14][line+8],1,8);//加
//                         sendRXbyte(hanzi[15][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8],2,8);
//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8],2,8);
                 }
                 else if(read_clock(10,TimeCH_OCHARGE) == 0)
                 {
                          sendRXbyte(hanzi[16][line],1,8);//减
                         sendRXbyte(hanzi[17][line],1,8);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0,8);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0,8);

//                         sendRXbyte(hanzi[16][line+8],1,8);//减
//                         sendRXbyte(hanzi[17][line+8],1,8);
//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8],0,8);
//                         sendRXbyte(EC_8X16[read_clock(10,TimeCH_NumTime)%10][line+8],0,8);
                 }
         }
         /*************************************************/

}
/**************************P0=j****************/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void show_menu(void)
{
                for(line=0;line<16;line++)
                        {
                                //for(Mspeed=0;Mspeed<1;Mspeed++)
                                //{
                                        Adjust_display();//调时模式
                                scan(line); //打开行扫描
                                    STR=1;//锁存
                                    STR=0;
                                        OE=0;
                                        delay(5);
                                        OE=1;
                                //}
                        }

}
/******************************P0=j**********************/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Mspeed=0;
  SCON = 0x50;
  BRT= 0xf8;  //0xfb: 30MHz,12T,SMOD=0,9600bps
  AUXR   |= 0x11;        // 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TMOD=0x01; //定时器0 16位定时定时器1方式2
  TH0 = 0x0F6;
  TL0 = 0x3C;
  OE=0;
  TR0=1; //开定时器计数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开中断
DS1302_Initial();
  SendByte(0x55);
  Light=11;//亮度
// color=0;//显示颜色
   while(1)
   {
                KEY_scan();        //扫描按键
                TimeCHck();        //时间补偿
                if(ADJ==1)
                {
                        ADJ=0xFF;
                        Mode=2;
                        //TR0=0;
                        //DS1302_TimeStop(1);  //只有调时间时,时钟停
                        e++;
                        if(e>9)
                        e=1;
                }
                if(Mode==2)        //如果是调时模式
                {
                        if(ADJ==2)
                        {
                                //ADJ=0xFF;
                        //        SendByte(2);
                                //EA=0;
                                Set_time(e); //调整
                        //        EA=1;

                        }
                        if(ADJ==3)
                        {
                        //        ADJ=0XFF;
                                //SendByte(3);
                                //EA=0;
                                Set_time(e); //调整
                                //EA=1;

                        }
                        if(ADJ==4)
                        {
                                Mode=0;

                                e=0;
                                ADJ=0XFF;
                        //        SendByte(4);
                                        TR0=1;
                                //DS1302_TimeStop(0);  //只有调时间时,时钟停
                        }
                                show_menu();
                }

   }
}
/***********************************P0=j**********************************************************
函数名:Pwritekong();
调  用: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送空数据
备  注:
/**********************************************************************************************/
void writekong()  //送空数据
{
    SDA_R=SDA_G=SDA_B=0;
    SCK=0;
    SCK=1;
}
/*********************************************************************************************
函数名:writemao();
调  用: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送红数据
备  注:
/**********************************************************************************************/
void writemao(uchar dat)  //送中间秒闪烁数据
{
   uchar i;
   SDA_R=SDA_G=SDA_B=0;
for(i=0;i<2;i++)
  {
    dat=dat<<1;
    SDA_B=CY;
    SCK=0;
    SCK=1;
  }
}
/*********************************************************************************************
函数名: 任意位数任意颜色74HC595程序
调  用:writeda(uchar dat,uchar n,uchar clour)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
备  注:
/**********************************************************************************************/
void writeda(uchar dat,uchar n,uchar clour) { //送数据
          uchar i;
          SDA_R= SDA_G= SDA_B=0;
         for(i=0;i<n;i++) {
     switch(n) {
                            case  3:
                                   if(clour==0){SDA_R=dat&0x10;}
                                   if(clour==1){SDA_G=dat&0x10;}
                                   if(clour==2)SDA_B=dat&0x10;break;
                           case  4:
                                   if(clour==0){SDA_R=dat&0x20;}
                                   if(clour==1){SDA_G=dat&0x20;}
                                   if(clour==2)SDA_B=dat&0x20;break;
                            case  5:
                                   if(clour==0){SDA_R=dat&0x20;}
                                   if(clour==1){SDA_G=dat&0x20;}
                                   if(clour==2)SDA_B=dat&0x20;break;
                           case  6:
                                   if(clour==0){SDA_R=dat&0x40;}
                                   if(clour==1){SDA_G=dat&0x40;}
                                   if(clour==2)SDA_B=dat&0x40;break;
                           case  8:
                                   if(clour==0){SDA_R=dat&0x80;}
                                   if(clour==1){SDA_G=dat&0x80;}
                                   if(clour==2)SDA_B=dat&0x80;break;
                                 }
                    dat=dat<<1;
                SCK=0;
                SCK=1;
                        }}
/***********************发送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 read_clockS();    //读时钟数据
         uchar Hourcolor,miaocolor,mincolor;
         switch (color)
         {
                 case 0:
                        Hourcolor=0;
                        miaocolor=1;
                        mincolor=1;
                        break;
                case 1:
                        Hourcolor=1;
                        miaocolor=1;
                        mincolor=0;
                        break;

                case 2:
                        Hourcolor=1;
                        miaocolor=0;
                        mincolor=2;
                        break;
                case 3:
                        Hourcolor=1;
                        miaocolor=2;
                        mincolor=0;
                        break;
                        /**************4为自动切换颜色模式*****P0=j***************/
           case 4:
                        Hourcolor=0;
                        miaocolor=0;
                        mincolor=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line<8)
        {
                  OE=1;
                  writekong();
                  writeda(table[hh/10*8+line],6,Hourcolor);
                  writekong();
              writeda(table[hh%10*8+line],6,Hourcolor);
                  writekong();
              if(half_sec_flag)
              writemao(table[80+line]);
              else
              writemao(0x00);
                  writekong();
              writeda(table[mm/10*8+line],6,mincolor);
                  writekong();
              writeda(table[mm%10*8+line],6,mincolor);
                  writekong();
          }
/***************************P0=j********************************/
         else
    {
                   writekong();
                  writeda(table1[hh/10*8+line-8],6,Hourcolor);
                  writekong();
              writeda(table1[hh%10*8+line-8],6,Hourcolor);
                  writekong();

              if(half_sec_flag)
              writemao(table[80+line-8]);
              else
              writemao(0x00);
                  writekong();

              writeda(table1[mm/10*8+line-8],6,mincolor);
                  writekong();
              writeda(table1[mm%10*8+line-8],6,mincolor);
                  writekong();
          }

}
/*;*************************P0=j******************************************************
;程序名称:sendRXbyte(uchar wdata,uchar c,uchar n)
;功能:选择将要送入首地址的值.
;输入:R2. sendRXbyte(hanzi[hour/10][i],3,8)橙色数据8位
;输出:无. sendRXbyte(hanzi[hour/10][i],2,8)红色数据8位
;影响:无. sendRXbyte(hanzi[hour/10][i],1,8)绿色数据8位
;修改日期:2010.05.15----b 字模数据,c颜色,n 发送位数(0-8)
;*********************************************************************************/
void sendRXby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SDA_R=SDA_G=SDA_B=0;
    for(i=0; i<n; i++)           //字符位数8位
    {   switch(c)
        {
         /*-------------------------------------------------红-------*/
        case 0:SDA_R=(bit)(wdata&0x80);break;
        /*---------------------------------------------------绿-----*/
        case 1:SDA_G=(bit)(wdata&0x80);break;
        /*----------------------------------------------------黄----*/
        case 2:SDA_B=(bit)(wdata&0x80);break;
        /*--------------------------------------------------------*/
        default:break;
        }
        SCK=0;           //时钟拉高,产生上升沿
        SCK=1;           //时钟拉低
        wdata <<=1;    //左移一位
    }
}
/*********************************************************************************************
函数名:Displaying()
调  用:
结  果:
/**********************************************************************************************/
void Displaying()                {//送显示数据

time_count=0;
……………………

网友A(2018-06-04):
亮度自动调节怎么没有看见光敏电阻